[手持表] 请教各位大佬20A表笔测量15A电流烧断正常不

楼主(2022-02-15):
去年12月份买的UT89XE,今天测量到24V14.68A电流时,红色表笔烧断,整条线有多处鼓包,表笔是自带的20A表笔,整个过程大约一分多钟,属于虚标吗

网友A:
表笔虚标了!国产低端表配送的表笔质量普遍不好! 一副好的表笔就要三五十以上了

网友:
肯定是虚标了,要是标准20A的表笔,足20A也不能烧啊

网友B:
说明这种表笔含有保险功能,确保不会因为过载而烧表,值得钦佩

网友:
肯定虚标了。想测量20A,表笔需要另外购买或自己买硅胶线做。

网友:
如果不是断路测试,就是笔的问题。还有,即使笔是合格的,但长时间20A电流也会发烫的,严重的还会烧表笔。

网友:
这还不虚标,怎么才叫虚标?

网友C:
20A测量时间要小于10秒,且间隔要大于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种表笔含有保险功能,确保不会因为过载而烧表,值得钦佩

你是厂家派来的救兵吧

网友:
此贴说明了交直流钳表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测量时间要小于10秒,且间隔要大于15分钟。

说明书回来看两眼就扔了,打电话询问优利德仪表人员,也是这样说的,还说万用表20A插孔下方有标识。但是之前用UT61C测量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虚标了!国产低端表配送的表笔质量普遍不好! 一副好的表笔就要三五十以上了 ...

申报了一个优利德L26表笔,结果采购说在淘宝优利德旗舰店找不到这个型号,没法子只能让他随便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正品吗

淘宝旗舰店买的,买了两个

网友(2022-08-22):
正常,随表来的表笔断了非常正常,不管它怎么断的

网友:
通胀下不缩水反倒是不正常了。

网友:
多重保险,多重防护,安全啊

网友:
用12 AWG 高温硅线自已做表笔线.

网友:
看看,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表笔推荐

网友:
这是葫芦客家10A的表笔线,边上黄铜杆子主体3mm粗

不知道你那个20A的铜线有多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