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彩虹 GT730K 2G,打开高德地图、720全景网页花屏,偶尔死机,有得修吗?

楼主(2022-02-15):
主板:

主板型号        华硕 TUF B450M-PLUS GAMING
芯片组        AMD PCI 标准主机 CPU 桥
序列号        XXXXXXXXXXXXXXXXXXXXX
主板版本        Rev X.0x
BIOS版本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1804  /  BIOS程序发布日期: 07/29/2019
BIOS的大小        16384 KB
板载设备        视频设备 (启用)

CPU:

处理器        AMD Ryzen 5 2600X 六核
速度        3.60 GHz (100 MHz x 36.0)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6 / 线程数: 12
插槽/插座        AM4
一级数据缓存        32 KB, 16-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64 KB, 4-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6 x 51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三级缓存        16 MB, 16-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SSE4A, SSE4.1, HTT, X86-64

2019年9月购买的二手显卡:
10月就出现问题:
尝试过多个驱动(官网,第三方软件),新旧版都试过,不同系统(win10,win11)。问题依旧。
更换另一个显卡  ,问题消失,说明主板、CPU等硬件是没问题的
【正常的显卡】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30
显存        2 GB
制造商        七彩虹
驱动版本        30.0.14.7212
驱动日期        20210913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30
显存        2 GB

请问如何处置这有问题的显卡,安装到其它机器上会正常吗?如果自己维修,该如何动手?

显存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测显存的工具测测,

测试结果PASS,如下:
mats version 455.127.  Testing GK107 with 20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ailing Bits:
None

Error Code = 00000000 (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显存测试工具,测试内存范围用默认值20MB,结果正常。把测试范围改为2048MB(显存是2G的,这里应该用2000MB?),未能通过。
mats version 455.127.  Testing GK107 with <b>2048 MB</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b>Write   Error Count: 805306368</b>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201326592            0
FBIOA1            0    201326592            0
FBIOB0            0    201326592            0
FBIOB1            0    201326592            0

<b>Failing Bits: </b>
A000 A001 A002 A003 A004 A005 A006 A007 A008 A009 A010 A011 A012 A013 A014 A015
A016 A017 A018 A019 A020 A021 A022 A023 A024 A025 A026 A027 A028 A029 A030 A031
A032 A033 A034 A035 A036 A037 A038 A039 A040 A041 A042 A043 A044 A045 A046 A047
A048 A049 A050 A051 A052 A053 A054 A055 A056 A057 A058 A059 A060 A061 A062 A063
B000 B001 B002 B003 B004 B005 B006 B007 B008 B009 B010 B011 B012 B013 B014 B015
B016 B017 B018 B019 B020 B021 B022 B023 B024 B025 B026 B027 B028 B029 B030 B031
B032 B033 B034 B035 B036 B037 B038 B039 B040 B041 B042 B043 B044 B045 B046 B047
B048 B049 B050 B051 B052 B053 B054 B055 B056 B057 B058 B059 B060 B061 B062 B063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053063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201326592            0
FBIOA1            0    201326592            0
FBIOB0            0    201326592            0
FBIOB1            0    201326592            0

Failing Bits:
A000 A001 A002 A003 A004 A005 A006 A007 A008 A009 A010 A011 A012 A013 A014 A015
A016 A017 A018 A019 A020 A021 A022 A023 A024 A025 A026 A027 A028 A029 A030 A031
A032 A033 A034 A035 A036 A037 A038 A039 A040 A041 A042 A043 A044 A045 A046 A047
A048 A049 A050 A051 A052 A053 A054 A055 A056 A057 A058 A059 A060 A061 A062 A063
B000 B001 B002 B003 B004 B005 B006 B007 B008 B009 B010 B011 B012 B013 B014 B015
B016 B017 B018 B019 B020 B021 B022 B023 B024 B025 B026 B027 B028 B029 B030 B031
B032 B033 B034 B035 B036 B037 B038 B039 B040 B041 B042 B043 B044 B045 B046 B047
B048 B049 B050 B051 B052 B053 B054 B055 B056 B057 B058 B059 B060 B061 B062 B063

网友B:
这是二手货吧,不会是刷的BI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手货吧,不会是刷的BIOS吧

是二手的,刷的BIOS?

网友:
贴图出错,显存坏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像是显存的事

楼主:
硬件问题?

网友C:
是的,我遇上过,玩游戏花屏,其它正常,后来去修就是现存坏。

网友A:
用那个测显存的工具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遇上过,玩游戏花屏,其它正常,后来去修就是现存坏。

去哪儿修的,贵吗

楼主:
使用显存测试工具,测试内存范围用默认值20MB,结果正常。把测试范围改为2048MB(显存是2G的,这里应该用2000MB?),未能通过。

详情见二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哪儿修的,贵吗

本地实体店坏2颗,测试软件不清楚,连工带料120元

网友:
GT730   这个不是亮机卡么?说实话,这个卡配你这套电脑主板和处理器真的不是在一个档次。。。还是买块好点的不贵的显卡吧,这个问题是典型的显卡显存问题。修的价值基本和显卡购买价格持平或者还超过了。。。。真的没必要修了。。。

网友(2022-06-18):
引用 楼主:
使用显存测试工具,测试内存范围用默认值20MB,结果正常。把测试范围改为2048MB(显存是2G的,这里应该用 ...

08年我的一块卡也是坏显存,毛病差不多,换了后一星期又坏了,换卡了。

网友:
十几年前用过七彩虹显卡,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