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加装了一套倒车雷达,这几十元的倒车雷达看看是啥原理。

楼主(2022-02-15):
刚开始不太习惯小货车倒车,买套倒车雷达安装上去。

老惯例,拆开看看啥样子。

里面挺简单的嘛,没啥料。
播报距离也不准,实际0.3米报0.5,这不是挖坑吗?好吧,自己知道这个有20cm的误差就好。

那4个可调的玩意是啥。

网友:
超声波雷达?

网友A:
那4个可调的,莫非就是距离精准度?

网友:
大多数超声波测距。自动对焦手机摄像头进一步开发,利用对焦音圈电机电压信息,配合数据表校准好,也能大概测距,不易受空气声速不同温度影响,缺点晚上看不清难以测距对焦,成本高于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个可调的,莫非就是距离精准度?

应该是测量距离可调节

网友B:
这点线怎么弄到驾驶室里面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线怎么弄到驾驶室里面去的

这种是轿车设计的,线束长度只到后风挡。

把蜂鸣器延长到驾驶室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还是搞俩摄像头吧  这种玩意和玩具一样有时候反应不过来  有的软的东西还不叫  我以前试过 不同距离误差不一样呀

这种车倒车确实不好操作 从镜子里不好估距离 要天天开 多开  才能准确

网友:
大车还是有倒车雷达好些,牵扯安全,倒车雷达倒车影像全来

网友:
大车还是倒车影像来的实在。

网友:
四个可调电感是发射还是接收端的?

网友:
倒车视频最好来

网友:
这种光是蜂鸣器的雷达可以换成带显示屏的那种,最好是6-8个探头那种,2个装前面,再多装一个倒车视频,

网友:
我装的是语音播报加倒车视频,距离近的播报的基本没有多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