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YOGA700笔记本电脑杂音,声卡芯片ALC3240故障引起

楼主(2022-02-15):
接修邻居的一台联想YOGA700电脑,说开机时一直有杂音在响,测试故障如实

以为是喇叭问题,刚好手上有一台不充电的小米笔记本,喇叭线插头一样,换上去测试也是有杂音声响,再插耳机试也是有杂音,证明了是主板问题

拆下主板,看看正反面,做工还过得去啦

既然声音问题,肯定是音频电路问题,声卡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

拆下RealTek ALC3240,焊上新的IC

装好主板

测试声音恢复正常了,完美修复!

END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还要有套强大趁手的工具

网友:
厉害啊,我电脑破音找好久,居然是触摸板按键震动,无语了!差点以为声卡坏了要寄回去测试,你是怎么知道芯片坏了不是电容坏了电阻坏了呢?

网友(2022-04-18):
同求咋判断是声卡的什么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