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垃圾台电A850,RMRM是什么片

楼主(2022-02-15):
买二手笔记本带的

网友:
相当于是闪迪的黑片

网友A:
15139上58XT

网友B:
闪迪的吧,这颗粒在58xt上能开?不知有谁能解释解释呢

网友:
RM可能是re-mark的意思吧
很多个可能就是重打标签好多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5139上58XT

我有好几个这个15139,真是头大,带锁的,只能在58xt上面开满容量,46en只能开一半,真是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吧,这颗粒在58xt上能开?不知有谁能解释解释呢

好多15nm的闪迪在46en和58xt上面通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几个这个15139,真是头大,带锁的,只能在58xt上面开满容量,46en只能开一半,真是恶心 ...

RM后没解锁的?

网友:
台电的盘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啦

楼主:
用什么软件测试一下,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RM标是解锁片,大概率是拆机的旧闪存,原本是带CE锁的,解锁后就必须要用RM标盖住闪迪标

网友D:
RM标是降级片,和镁光大S一个意思,RM和解不解锁没有直接关系,虽然很多RM片是解了锁的,但是不要以为打了RM就肯定解了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RM标是降级片,和镁光大S一个意思,RM和解不解锁没有直接关系,虽然很多RM片是解了锁的,但是不要以为打了R ...

遇到过几颗rm片,基本上都是半容量,剩余的就是些电子垃圾,坏块不管怎么扫都是过多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