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请教太阳能给汽车电瓶充电的一些问题 20W够用吗?

楼主(2022-02-16):
一年的车子,60AH骆驼电瓶。一两周开一次,小于30公里。 现充满电12.6V左右,每天下降0.2V左右。想加一个太阳能板放前挡风玻璃下面,补补电。

目的:防止车子停十多天亏电打不着火,最好能延长电瓶寿命到四五年以上。

停放环境:南北向街上,每日光照时间不到3小时(中午12点-3点左右)

看到论坛里有前辈用50W太阳能板的,也有用20W的,10W的,甚至5W的,单车板的。希望尽量的小,放车里方便。

柔性的,车顶走线难一点,那个接线盒子也比较大。所以想用单晶硬板,不知道15W,20W左右是否够用。

直接连接电瓶,或者加一个下面的MPPT模块?

网友:
20瓦对汽车电瓶只能算涓流充,好过冇。如果只能晒3小时的话,基本没有意义。

放10天就亏电的话,应该检查车内是否有电器漏电

网友A:
我用的是30W,阳光照射时间有6小时左右,放在车外mppt充电,还是不够,主要表现是电压表显示充到13.6v,其实是虚电,把点火开关拧到ACC ON,电压立马跌到12V左右,最高也就是12.4V。聊胜于无。如果放到挡风玻璃下,那电流就更小了。现在换了个地方,直接把太阳能板放到车顶上,由于阳光无法照射到板子,电流更小了...

网友:
换个电瓶是正经!
如果2-3个月才开一次,完全没有买车的必要

网友B:
一个月开个半小时以上就可以了,才多少油钱,弄太阳板多出一些事情

网友:
电压要高于12V以上才能充电

网友C:
直接在电瓶接线柱位置安装一个断电开关,不需要麻烦装太阳能了,见图。

网友:
一定要接太阳能充电控制板,不然烧坏汽车电路。

网友D:
漏电不严重够了,我买的是长条形柔性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漏电不严重够了,我买的是长条形柔性的那种

直接放在驾驶台上,用插头链接,开车就拿掉

网友E:
1、太阳能板充电效率其实很低,特别是放在车里面,由于玻璃的阻挡,尤其是贴膜后,我买的35w柔性单晶,放在后窗,夏天大太阳最大才400ma,如果放车顶,同样时间可以达到2A,所以在允许情况下瓦数越大越好。
2、买标称12v的,空载有18v,不需要任何电路,直接一个隔离二极管并联到电池即可,一般太阳能板已经自带二极管,无需担心充坏电池,那纯粹是想多了。
3、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加一个蓄电池总闸,还是很方便的,但要注意,有些车子断电后会报错,需要到4s消除故障码。

网友:
易科太阳能

网友F:
一年的车停2周就没电了肯定有漏电的地方,我4年了,3-4周开一次也正常。还是先修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开个半小时以上就可以了,才多少油钱,弄太阳板多出一些事情

现在充满好像也才12.6,怕放久了点不了火呢,还有再跑一下短途的话怕进一步耗电。 我也是隔半个月就跑一趟远点遛遛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电瓶接线柱位置安装一个断电开关,不需要麻烦装太阳能了,见图。
...

这个开关感觉比太阳能还麻烦,每次停车 开车都要开机盖。适合很规律的长时间不开车的朋友,假如临时又要开车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年的车停2周就没电了肯定有漏电的地方,我4年了,3-4周开一次也正常。还是先修车吧! ...

现在还有电,怕的是以后。 不知道电压低到多少就打不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放在驾驶台上,用插头链接,开车就拿掉

我也是这样想的,比较方便。不过3小时日照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30W,阳光照射时间有6小时左右,放在车外mppt充电,还是不够,主要表现是电压表显示充到13.6v,其 ...

会不会是电瓶老化了?点火时瞬间电压是多少?     没有阳光的天气也很多吧,有时雨季整月难见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太阳能板充电效率其实很低,特别是放在车里面,由于玻璃的阻挡,尤其是贴膜后,我买的35w柔性单晶,放在 ...

你后窗是不是贴了黑色膜? 标称12V的怎样找? 我看到基本都是工作电压18V的。

电瓶阀门我就不加了,要经常开机盖的。那还不如加个充电接头到车里,想办法进行移动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后窗是不是贴了黑色膜? 标称12V的怎样找? 我看到基本都是工作电压18V的。

电瓶阀门我就不加了,要经 ...

都混数码论坛的人,居然理论知识这么缺乏,给12伏电瓶充电的太阳能板只能是18伏的,空载开路电压21伏,工作电流18伏的有压差才能给电瓶充电,我的改装是用铅酸蓄电池专用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钢化玻璃硬板多晶硅发电板,这个控制器防水防高温防电瓶高压逆流,太阳能板电线顺雨水巢直接进发动机苍电瓶哪里旁的控制器,想看电瓶电压接二根电线在驾驶室,按一下开关就显示电压,不看就关闭,,另外重点说一下,控制器的充放电压与发动机的数据一样的,开车的时候电瓶电压到了截止充电压,发动机与太阳能板全部都会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