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检测液晶电视主板的好坏?海尔主板型号0091801237D屏号V420H1-L15

楼主(2022-02-1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检测液晶电视主板的好坏?海尔主板型号0091801237D  V1.5   对应屏号V420H1-L15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先前在论坛发贴求助: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617-1-1.html   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电源板BA13835EKB-5150如何接假负载?
故障现象:三无, 据用户说,正常情况接入220v电源线后, 电视的蓝色待机指示灯应亮,然后按下电视正面右下角的电源键,电视应有图像显示。
但现在接220V电源线后, 蓝色待机灯都不亮,

有不少老师指点我,首先检查电源板好坏。
我把这台电视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的电源板,J4228-050A,  从电视中拆出来检修,没有接假负载
检测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发现  电压在 3.2~5伏之间波动 ( 待机电压 5V电压不稳)

网上搜,电压不稳,有人说  反馈电路有问题(光耦、三端稳压器TL431、开关管、有可能性能不良 或电容漏电,),
但这种电子元件性能不良,不太好检测呀? 如果电子元件坏了(短路或开路),好检测。

我在淘宝买了拆机二手的,   电源板J4228-050A,没有接假负载, 单独检查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电压为5V 稳定值。
把 买的电源板装入电视机, 与 电视的主板相连,
检测  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电压为5V 稳定值。
检测 电源板ON/OFF脚  电压为3V,
检测 电源板输出12V脚  电压为0   ; 检测 电源板输出24V脚  电压为0

问淘宝卖家,淘宝卖家要我   将电源板 不连接主板,  电源板上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直接与 电源板ON/OFF脚  短接,
此时再检测  电源板输出12V脚 有12V了; 电源板输出24V脚  有24V了

淘宝卖家说, 这说明  电源板是好的。   (网上查到的资料说是,要将  +5VSB  电压输出端 通过1~2K的电阻   与  电源板ON/OFF脚 相连,说电源板ON/OFF脚 应是3.2~3.3V

这样一来,这台液晶电视的故障只可能是  主板坏了 导致的三无吧?
我考虑在淘宝再买这台液晶电视的主板(海尔主板型号0091801237D  V1.5   对应屏号V420H1-L15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但我不知道如何检测在淘宝买的二手液晶电视主板的好坏?想请问各位老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电源板上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  直接与 电源板ON/OFF脚  短接,有没有什么危害?(为何网上查到的资料,都说用 5V电压通过1~2K的电阻   与  电源板ON/OFF脚 相连)
③这种判断 电源板好坏的方法,是否证明了 电源板的确是坏的?(还会不会是电源板故障导致的三无?)④淘宝上搜索主板型号 “0091801237D”,搜到一些,但有的商品介绍写有:要对应屏号, 请问各位老师,我对应的屏号是V420H1-L15
买主板时,液晶电视的主板上并没有标明屏号,  同一块型号的主板,对应不同的屏号,如何分辨?会不会出现  淘宝卖家发错了不同屏号的主板  情况?
同一块型号的主板,对应不同的屏号,从外观上能否分辨出来?

网友:
有可调电源的话给主板供12v 和待机电压  正常的是亮灯  你按开机 12v电流会上去保持一定的值

网友:
换了电源板还不行?那就是主板也有故障了。

网友A:
把 买的电源板装入电视机, 与 电视的主板相连,
检测  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电压为5V 稳定值。
检测 电源板ON/OFF脚  电压为3V,
=====--这结果不就说明了为什么要接1~2k 电阻吗, 5v降压后更安全

检测 电源板输出12V脚  电压为0   ; 检测 电源板输出24V脚  电压为0

===  这样的话,先直接测主板两个电压对应接口电路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买的电源板装入电视机, 与 电视的主板相连,
检测  电源板待机电源+5VSB  电压输出端,电压为5V 稳定 ...

感谢老师耐心地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并给我回复指点!

老师指点我的,  "检测 电源板输出12V脚  电压为0   ; 检测 电源板输出24V脚  电压为0

===  这样的话,先直接测主板两个电压对应接口电路是否有短路"

对我很有帮助,我需要先检查一下后级是否有短路?
我电子技术不行, 还不知液晶电视 电源板输出的+12V +24V对应哪些电路,请问老师这2个电压对应哪些电路?百度什么关键字,  可查到相关资料?    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耐心地看完了我发的贴子,并给我回复指点!

老师指点我的,  "检测 电源板输出12V脚  电压为0   ; ...

最简单的办法,直接先测一下主板24V接口和12V接口对地阻值呗,主板也没全貌,也看不到你的接口啥样子,你起码把照片拍出来

网友:
你买主板,商家应该要求你提供屏型号,商家会刷写对应程序,如果程序对应就能使用,有部分参数不正确的可以进总线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
2楼的回答 长期用开关电压是要降到3.3 如果只是测试电源板好坏非长期工作就不要在乎这个
12V基本是cpu供电 电视板主供电
24V如果电视是用灯管的 那大概就是高压电源 用LED背光电源也可能是24V(以前功放电路要高电压 现在多数数字功放应该用吧了这么高电压 当然也吧一定)想知道可以在正常时候量一下

看你画的24V接口那基本是高压电源了

正常情况下电脑板是不标屏型号 点亮不同屏幕刷下bios就行 注意下屏电压有5V和12V分别  其实大部分分辨率一样的屏幕基本通用(当然注意下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