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编程自动化流程辅助(更新)

楼主(2022-02-16):
习惯使用windows,但有的开发环境是linux环境下。
所以,有下边的想法。

开发环境   LINUX,使用SSH协议
开发板     ARM-LINUX,使用FTP协议和Telnet协议
编程语言  JAVA 1.7或更高
运行环境,只要能运行JAVA,就可以。

这图片是说明一下操作和关系

流程,修改的文件一保存,程序监测到文件修改变化,即自动上传到linux、执行编译、kill开发板原运行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开启程序。这过程自动化,所需时间,看源文件数量和大小,快的话几秒。即可以放松一下,可以喝口水,或者看看前后的风景。

经过试验,基本可以。

++++++++++++++++++++++++++++++++++++

更新,
可以打开PuTTY,方便SSH/Telnet。
添加配置保存到文件,方便更多。
利用java自带的lookAndFeel,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

网友A:
Win10 WSL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WSL了解一下。

这点要见笑了,老电脑跑不动大的系统。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点要见笑了,老电脑跑不动大的系统。

周末空闲时,更新了一些。其实,可以开源的。做的只是综合利用SSH/TELNET/FTP等,按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可以添加更多的功能。

网友B(2022-04-22):
这界面太极客了。
建议使用tabsheet把设置和信息分开,再增加几个groupbox/fieldset进行分区,按钮也都需要增加热键。
file hook容易报毒,ftp也需要极大的耐心进行调试,ssh没做过,不知道怎样。楼主说的好像很轻松就都做到了。

另外,说到要在老电脑上运行软件,建议使用vc或delphi写原生win32 exe,可以直接运行,体积小需求低速度快,可以做到通吃所有版本windows,连java环境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界面太极客了。
建议使用tabsheet把设置和信息分开,再增加几个groupbox/fieldset进行分区,按钮也都需要 ...

DIY目的是方便自己的。在内网使用,不怕毒的。

vc/delphi 写exe虽然不带别的,但修改、得重新编译,对diy来讲,也很麻烦。并且,和java对比,各种库不够多。

ssh可以简单地认为是ftp+telnet。

网友:
真会玩,看的一愣一愣的

网友:
很有想法......我单位是类似linux的系统,可以参考

网友C:
MobaXterm工具了解下。
个人版本的免费使用的。
SSH链接到Linux平台,可以直接在Windows上用你喜欢的文本编辑器修改Linux文件。然后的过程就是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baXterm工具了解下。
个人版本的免费使用的。
SSH链接到Linux平台,可以直接在Windows上用你喜欢的文本编 ...

单纯的ssh,很多免费、开源的,但跨协议,没见过

网友:
纯粹学习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