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吉比特光猫H2-3e拆解 如何得到超级密码 想提升京东云无线宝收益

楼主(2022-02-16):
最近购入了京东无限宝云路由AX1800,发现需要打开光猫的upnp功能才能提高积分,但没有移动光猫的超级用户密码,尝试通过telnet和TTL数据连接都没法得到超级密码,湖南地区最新版的光猫似乎是动态密码。目前只知道TTL开机时uboot密码:hsan。
uboot菜单:
##### Menu #####
[1] Update bootbin
[2] Update kernela and rootfsa
[3] Update rootfsa
[4] Update kernela
[5] Update kernelb and rootfsb
[6] Update rootfsb
[7] Update kernelb
[8] Recover default release environment
[9] Recover default debug environment
[r] Reboot
[e] Enter cmdline
Please enter your selection:

先上路由器外部与内部主板的图片:

路由器正面

路由器背面

拆下2颗螺丝,用三角翘片撬开外壳,主板背面有TTL接口

光猫主板(1NH563V0.C3)背面

Hi5663H芯片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获取动态的超级用户密码和telnet登录密码?下面的方法亲测没有用。。。
方法1:https://www.guaosi.com/2019/03/0 ... optical-modem-h2-3/

方法2: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551123-1-1.html

网友:
无锡电信的我是直接问装维人员索要就可以。报上宽带账号他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装维工现在也考核的,所以他也不希望你有问题打10000号报修,都是让有问题直接联系他手机。

网友:
页面配置文档里面包含用户名和超级管理员密码!

网友:
动态的话估计自己搞不了,试下打电话要求把光猫改成桥接然后用路由拔号,这样要搞什么端口映射转发那些在路由上改就可以

网友:
移动的就是路由拨号的吧

网友A:
用这个:
地址:
192.168.1.1/cu.html
帐号:
CUAdmin
超级密码:
cuadmin+MAC地址前六位(没有加号)
或者CUAdmin

楼主:
这是老光猫的超级密码,最新的光猫都是动态密码,只能问内部人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
地址:
192.168.1.1/cu.html

试了不行,动态密码应该每次都会变化

楼主:
跑TTL的时候看到这个代码,用户名是CMCCAdmin,密码会变化,不是固定的密码
passwd: no record of CMCCAdmin in /etc/shadow, using /etc/passwd
Changing password for CMCCAdmin
New password:
Retype password:
Password for CMCCAdmin changed by root

网友:
动态密码就是防止用户进后台乱配置,打电话问装维人员看看能不能要到

网友:
从PCB上看,缩了无线/USB/VOIP...

楼主:
问到了超级用户密码,我这个是根据设备标识码的,前三个密码是GPON SN码第3、4、5位,中间三个是8m%,后三位是GPON SN码最后3位。

网友:
我是咸鱼花了五块钱买的

网友:
设置光猫太麻烦,加个路由不就行了

网友:
深圳移动送的也是这个,用老密码可以进去,就是不会设置桥接

网友:
光猫结束维护模式就比变成动态密码了,

网友:
就算开了UPNP也是没用的,没有公网IP,不管你改什么,都是效果不好

网友:
开了也没用,我的自己进去开了,但是京东云客户端还是显示没开启

网友:
没有公网IP,没用的,浪费这精力干嘛,ipv4退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