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升压电路增加负压输出

楼主(2022-02-16):
正负双输出升压板网上也有卖的,自己能做就不用买他们的了
有些卖的还很贵

普通升压板改造一下即可

一节锂电供电

试运行,可以输出负电压

调到需要的电压附近

正向输出要比负向高一些

负载电阻两边各1k
输入电流0.2a,大致效率在80%以上

网友A:
大佬,电路图发一下,哪些位置要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电路图发一下,哪些位置要改动的?????

框里是附加部分

网友B:
BUCK-BOOST变异,好像没有隔离

楼主:
图画错了,框里的第一个电容连到二极管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BOOST变异,好像没有隔离

哈哈,图画错了

网友A:
这图,能不能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能不能表示看不懂

哈哈,这么简单还看不懂,我也是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能不能表示看不懂

等高人给你讲解吧

网友:
附加的电容是什么样的?多大的?二极管用哪种?

网友:
104+1N4007?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10uf电容,参考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10uf电容,参考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不能用4007吧?应该用快恢复或肖特基的吧

网友C:
电感后的二极管拿掉,装两个电容上去,一个给正电压,一个给负电压,就可以同时得到正负电压,且电压相对一致。

反馈接正,记得加续流二极管,也就是要4个二极管。

如下图,就是我前阵子耳放用的升压电路,最近准备改成8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后的二极管拿掉,装两个电容上去,一个给正电压,一个给负电压,就可以同时得到正负电压,且电压相对一 ...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后的二极管拿掉,装两个电容上去,一个给正电压,一个给负电压,就可以同时得到正负电压,且电压相对一 ...

商品板子应该就是像你这么做的,哈哈,很好

网友:
好主意,大有用武之地

网友:
原理貌似是从BUCK电路的电感位置取的交流信号,既然这样那直接在二极管正极位置反接一只二极,再并个电容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