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LED驱动电源FSL AD13W 280C

楼主(2022-02-16):
过年的时候突然灯变暗了,然后一闪一闪的不能正常工作了,看所有灯珠闪的时候都是亮的,那应该是驱动电源的问题了,昨天才有时间拆下来看看
佛山电器的驱动,型号AD13W 280C,输出38-47V,恒流280mA

拆开电源结构不复杂,使用MAXIC(美芯晟) MT7967,采用无辅助绕组的原边反馈技术,无需次级反馈电路,也无需补偿电路。
内部集成600V高压功率开关。同时实现了逐周期过流保护(OCP)、LED短路保护(SCP)、LED开路保护(OVP)和过热保护(OTP)。

检测发现400V电容鼓包了,供电电容损耗大了,33uf输出电容只剩1.5uf了,手头没有33uf的电容,暂时使用15uf代替了,更换完毕后成功点亮。

网友:
我只看到了10uf

网友A:
那个是输入电容吧

网友B:
更换成了10uf,效果一般般

网友:
有图有电路,值得赞扬,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输入电容吧

对头,变压器边上的是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成了10uf,效果一般般

输入大电容就是10uf的,输出的暂用15uf代替了

网友C:
换电容也算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也算是修,

能恢复就是修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也算是修,

脚趾痛,去医院剪了一下指甲就好了。这也是看病呢。LED驱动异常大多是换个电容。如果芯片都炸了,还值得修吗。

网友:
变压器那里的那个就不给你看清楚。

网友D:
MT7967美芯晟官网上找不到规格书。楼主是在哪里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T7967美芯晟官网上找不到规格书。楼主是在哪里找到的?

百度、谷歌啊

网友:
适当调低点空载开路保护电压,万一灯珠内部金线烧断,避免烧电源芯片。我的第1颗阳光照明9瓦乱闪几下,然后烧焦气味冒青烟,拆开后发现1颗灯珠金线断裂,导致芯片击穿烧暗,估计没调好空载保护电阻,下1颗把空载保护调低点,灯板加雪崩二极管。

网友:
谢谢。立创商城有中文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电容离变压器也有那么宽距离啊,这都坏了,电容质量甚忧。。。

网友E:
2014年的恒流源,用的分立元件,使用时间久了,驱动发热大,电容易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4年的恒流源,用的分立元件,使用时间久了,驱动发热大,电容易失容。

是的,这个过道灯基本24小时开着的,变压器位置的外壳都发黑了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D:
脚趾痛,去医院剪了一下指甲就好了。这也是看病呢。LED驱动异常大多是换个电容。如果芯片都炸了,还值得 ...

我区分修不修,就是看是不是芯片坏了,芯片坏了就不修了,别的通用零件坏了就换上

网友:
现在电容真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