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样用批处理删除文件名含有特殊字符的文件

楼主(2022-02-16):
文件夹中有很多重复的文件,文件名后面都带(1),比如abc.mp3;abc(1).mp3;def.mp3;def(1).mp3等等很多,我想把文件名带(1)的文件删除,用批处理试了下,竟然没反应,以为是命令格式错误,于是测试了下,其他的都行,只有文件名中带特殊字符的不行,比如(1),括号应该就是特殊字符,请教坛里的大神,如何用批处理删除文件名中带特殊字符的文件呢?
  虽然我用搜索软件的高级搜索很方便的把这些文件删除了,但还是想搞明白以上问题。

网友:
我以前下载了一个文件重命名小软件,能批量处理,还能各种花样地重命名,能实现你的要求。好久没用,记不起程序名字了。

网友:
批处理的特殊字符是不是要转义?

网友A:
可以试试 用?和*号,还有批处理中文件名和符号要注意大小写,比如???(*.mp3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在资源处理器里 搜索(1)文件,然后全选    删除

网友B:
文件名加双引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加双引号.

批处理是用空格的吧

网友C:
del *(1).mp3 即可,不行就是你打错字了,注意括号有半角和全角的区别

网友D:
注意括号有半角和全角的区别
文件名或路径中只要有空格的,前后加双引号

网友:
菲菲更名试试

网友:
理论上文件夹下右上角搜索你要的字符,出来的文件确认下是要删除的全选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用?和*号,还有批处理中文件名和符号要注意大小写,比如???(*.mp3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在资 ...

谢谢!文件名中的特殊字符我直接就是从文件名称中复制到批处理命令中,应该不会出错。再就是我用everything高级搜索,很快就找到并删除了,就是想搞明白批处理中的特殊字符怎样像普通字符那样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加双引号.

试过了,没有用,包括全部名称和部分名称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括号有半角和全角的区别
文件名或路径中只要有空格的,前后加双引号 ...

直接从文件名中复制过去的,没有空格,也试过加双引号,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 *(1).mp3 即可,不行就是你打错字了,注意括号有半角和全角的区别

用del *(1)*.mp3;del *(1)*.*;del *(1).mp3测试了,都不行。

网友E:
我有
Setup.py
Setup(1).py

del "*(1).py"
没问题啊

网友D:
单个删没问题,通配符删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个删没问题,通配符删也没问题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回复,我测试了下,用英文状态下输入的(1)可以,用中文状态下输入的(1)就不行,新建文本文档自带的是英文字符,还请老师指点。我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名中带的都是中文字符(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
Setup.py
Setup(1).py

谢谢!这个确实没问题,烦请把括号改成中文输入法试试,改成中文输入后我删不了。

网友:
D:\tmp>dir abc*
驱动器 D 中的卷是 Data
卷的序列号是 09C1-B27D

D:\tmp 的目录

2022/02/16  10:50            34,807 abc (2).py
2022/02/16  10:50            34,807 abc (1).py
               2 个文件         69,614 字节
               0 个目录 916,923,428,864 可用字节

D:\tmp>del "* (1)*"

D:\tmp>dir abc*
驱动器 D 中的卷是 Data
卷的序列号是 09C1-B27D

D:\tmp 的目录

2022/02/16  10:50            34,807 abc (2).py
               1 个文件         34,807 字节
               0 个目录 916,923,465,728 可用字节

D:\tmp>

好像可以,就是cmd下打全角字符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 *(1).mp3 即可,不行就是你打错字了,注意括号有半角和全角的区别

谢谢提醒!测试的结果是半角可以,全角的无法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