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还有必要用量产工具做启动优盘吗?我一直用GRUB4DOS和UltraISO

楼主(2022-02-16):
大家都用什么工具做启动优盘的?推荐一下。

网友:
感觉基本上是用不到了,极个别特殊需求的也可以临时装一下用完删,虽然删不删也无所谓。

网友:
我用的是U启动

网友:
我老系统用 grub ,用fbinstall 安装在隐藏分区
新系统就直接用windows 的bootmanager 了, 用bootice编辑菜单,windows 7 以上的pe都没问题

网友A:
ventry,傻瓜化,好用。
现在PE集成垃圾太多
简单来说,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有了Ventoy你就无需反复地格式化U盘,你只需要把 ISO/WIM/IMG/VHD(x)/EFI 等类型的文件直接拷贝到U盘里面就可以启动了,无需其他操作。

网友:
grub 现在只是备用了,放些老工具
主力还是直接用 windows官方的菜单了,uefi 、 mbr 双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ntry,傻瓜化,好用。
现在PE集成垃圾太多

虽然有一些兼容性问题,但ventry确实好用

网友:
903烧录出的光驱启动更方便吧

网友B:
这个我用了多少年了,新老通吃

网友:
我用的老毛桃+win8pe,mbr和gpt引导都没问题,其他的好像各种问题。
一个16gU盘就够了,32+64的w10

网友C:
微PE,没广告,更新不勤快但是功能很齐全,只要256MB的U盘就能带飞

网友:
一个PE +win7+win10+软件 16G足够 用的是SMI3267主控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用了多少年了,新老通吃

上一个俺也体验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用了多少年了,新老通吃

发个下载链接老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微PE,没广告,更新不勤快但是功能很齐全,只要256MB的U盘就能带飞

微peGHO进度走完,重启会开机自检怎么回事

网友:
我用ventory,个人认为很好用,方便。就是老一点的电脑不能用

网友:
楼主问的是用什么方式引导U盘里的PE 启动吧,当然基本上用什么方式写PE到U盘里就决定了什么方式启动PE。支持UEFI启动的新电脑不需要纠结,ISO格式的PE文件解压缩,将解压出来的所有文件复制到FAT32格式的U盘根目录就行。就是PE文件隐蔽和安全性不高。
老电脑貌似UD方式成功率高些。

网友:
感觉还是脱离不了量产,不管什么电脑,USB-CDROM,兼容性总是最好,例如想用原版光盘安装的,就要用到量产。三驱多PE,也要用到量产。当然你如果只用1个PE,会在用工具安装系统,那量产真的不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peGHO进度走完,重启会开机自检怎么回事

应该是封装系统的问题,我这边一切正常,要不以后你试下手动操作GHOST?CTRL+G就可以在PE里启动

网友:
我现在只用IT天空的优启通。其它不折腾了,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