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CPU-Z可识别内存,但是系统不可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2-16):
旧电脑,4G内存(2G+2G组成双通道),今天发现其中一根2G内存条可以被CPU-Z识别,但是不可用,单独插这根内存条电脑不能开机,但是也不报警;和另外一根内存条混插可以开机,但是内存不可用,显示内存4G,可用1.99G,意味着有一条内存是无效的。(金手指擦拭过了)
图1:cpuZ和系统可用正常识别4G

图二:是可识别,但是不可用使用的内存

图三:使用正常的内存

网友A:
见过,换内存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换内存解决的。

具体故障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内存本身有问题会这样,降频试试,不行就加电压这种内存加到1.95是安全的

网友:
见过,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B:
两个内存没调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内存没调换试一下?

换过插槽了,换过其他电脑了。都不行

网友C:
32位家用系统只有4G寻址空间,一般还要分出800M左右保留空间作为硬件映射空间,所以系统属性看到的应该是3.2G左右。少于3G的应该看看msconfig里是不是有限制。想用全4G内存,必须换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家用系统只有4G寻址空间,一般还要分出800M左右保留空间作为硬件映射空间,所以系统属性看到的应该是3. ...

单独插这根内存条电脑不能开机,但是也不报警;和另外一根内存条混插可以开机,但是内存不可用

网友:
试试Memtest86+能不能跑吧
要是能跑但报错就扔了吧

不能跑刷SPD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独插这根内存条电脑不能开机,但是也不报警;和另外一根内存条混插可以开机,但是内存不可用 ...

这两根内存bank数/通道数都不对。bios里面关掉双通道试试。一般单面内存要占用2个bank,双面内存占用4个bank,混搭后大部分主板无法识别,少部分主板是强制为2bank模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根内存bank数/通道数都不对。bios里面关掉双通道试试。一般单面内存要占用2个bank,双面内存占用4个b ...

为什么单独一根内存无法启动

网友D:
独显还是集显,是不是给集显分配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独一根内存无法启动

这个要看主板的电路设计,有些主板为了省料或其他原因没有终点电阻网络,这样的主板只插1根单面内存时电路是不完整的,但插2根单面内存或1根双面内存就可以。这就是以前“双面条兼容性比单面条好”这种说法的原因。不过从某代扣肉以后这种硬件电路拓扑已经改了,单个bank就能点亮,2个bank就能自组成“软件双通道”

网友:
能识别是因为SPD在工作,但能不能用就是地址线通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独显还是集显,是不是给集显分配的太多了?

那单独插一根无法启动是怎么解释呢

网友:
可能这根内存条有问题吧,金士顿的假货多。

网友:
资源监视器 看看详细

网友E:
首先考虑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清理内存槽或者擦拭内存金手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考虑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清理内存槽或者擦拭内存金手指试试。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