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是什么让我如此执着?漫步者音响电位器打板。

楼主(2022-02-16):
书接上回,拆漫步者音响并尝试修电位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878-1-1.html看着这熏黑的板子,心里一阵的不爽昂,

反正打板不要前,趁狠狠的拼板之际,

就画了它,嘉立创紫,蛮漂亮的。

10K立式的电位器为什么要这么贵?便宜的都带运费,包孕的单个5-6元,卧式的就好多了,用淘宝红包5个才1元多,厂家会不会定价啊?
可是卧式的焊不上啊?那就想办法了,把小腿腿掰开。

上面的怎么办呢?用线飞一下啦。

好了,安装上去

网友:
用密封的电位器会耐用很多

网友A:
看了你的焊工,真觉得对不起这这块紫色板子

网友B:
这样拼版也可以过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拼版也可以过审吗?

必须过

网友:
唉,这热熔胶看着真得劲哈哈哈哈哈

其实卧式的电位器可以打垂直安装的小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拼版也可以过审吗?

小板之间的硬连接超过一半,就能过审,偶尔不过的,连接处铺铜或者随便走点线就行,需要收货自己用美工刀切开,人肉V割大法
或者伪装一下,比如放个开关变压器、光耦之类的,然后下面开槽,硬连接三分之一左右,大概率也能过,收到自己掰开就行

网友:
我怎么觉得没有原来的板子好看

网友:
2.54的排针直接用上多好

网友C:
肯定不是嘉立创,嘉立创是最抠的

网友:
嘉立创对拼板审查的很严吧,我就画了个封装转换板,10*10内有几个槽孔和2.54的多个焊盘,就判定为拼板和洞洞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嘉立创,嘉立创是最抠的

肯定你看错成友商了。

网友:
这热熔胶再用热风枪150度吹吹,效果更好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焊工,真觉得对不起这这块紫色板子

同感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焊工,真觉得对不起这这块紫色板子

网友:
热熔胶是打火机烤的哇?

网友:
居然没有成本

网友:
在华强北厂家店批发买470K立式的电位器也不便宜,现在啥啥都贵。

网友:
立创的羊毛现在薅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