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BCD331WDGQ冷藏不制冷冷冻正常临修一例

楼主(2022-02-16):
海尔冰箱BCD331WDGQ冷藏不制冷冷冻正常临修一例
年前就发现显示15-17度左右的冷藏,当时没当回事,毕竟是冬天
过年后看了它一眼,确定它生病了。
翻出说明书,合格证,发票,确认过了三年保了。已经四年多了。自己动手呗。万一修好了呢。

先拆上层,看下电子门会不会开关正常。拆两个白色螺丝帽加上部那个蓝色灯的底部一螺丝,就可以左右向中间用力,卡扣就可以与内壁分离。
断电后上电可以看到风冷门有开和关的动作。证明正常。
再拆下层看看风扇吧。拔电。
也是三螺丝,左右各一,中间一。然后是底部两个用螺丝刀或者手向上掰下,向自己面前提,就可以分离出风扇板。然后看到这些插线,三个呈品字排列的插头,拆左边是风扇,拆前面是温度。

面板拆出后,将线从绕座上绕出,长点再插回刚才的座中,上电。发现风扇不转
于是取下面板打开卡扣,取出风扇,单独红正黑负加12负,旋转正常,电流100-200毫安。那就先不装回板内,单独再插回插座,上电。自检有动一下。自检完有风扇转。冰箱门开了再关,发现风扇停了,不继续。看来问题在主板。
断电,拆后部下部。上电,测量主板电压。发现风扇转时大约单片机给1.2V左右启动三极管电压,场管输出8伏左右,风扇比较静音。但门开再关会停止。于是按图加个10K电阻提高上拉能力。
发现门开关后五秒风扇会启动。就是现在从5V接电阻过来。
于是装机。
观察发现冷藏还是不制冷。于是再拆看,上层电子门开着呀,下层风扇不转。于是还没买回主板之前,先临时将上图的原先焊于R79右边的电阻移到左边。强制将风扇开启:
理由是,压缩机的控制正常,电子门控制正常,风扇一直吹,对冷藏室影响不大。临时算搞定了。
有原理图的同行,欢迎一起探讨,有时间给它根治一下。为什么室温还没降到设定温度,风扇不启动。。。主板上的SW1什么作用?(有按过,显示r1 r2 ..r4之类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我家也是这个型号的冰箱。感觉质量一般。买回来几天门控灯开关就接触不良,经常开门灯不亮。。。出现过好多次压缩机不停机的情况。成天的轰轰的工作。但是制冷温度又正常。后来没管它,自己又恢复了。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网友:
我家帝都冰箱也有这毛病,换了个冷藏室的风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这个型号的冰箱。感觉质量一般。买回来几天门控灯开关就接触不良,经常开门灯不亮。。。出现过好多 ...

我目前发现它这单片机通过高电平控制相关电路,个人感觉没有低电平控制稳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发现它这单片机通过高电平控制相关电路,个人感觉没有低电平控制稳定 。。 ...

是的,不是很稳定。

网友B:
我的海尔冰箱坏了3次了,现在过保修了又门封条碎了,等下自己买件换吧,海尔说上门差旅费就的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海尔冰箱坏了3次了,现在过保修了又门封条碎了,等下自己买件换吧,海尔说上门差旅费就的80元。 ...

咱论坛的都是能动手的,我连400电话都没想过要打。。除非到压缩机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