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采用威盛VL711-Q4主控的绿联sata2.5/3.5寸外置usb3.0移动硬盘盒拆解

楼主(2022-02-16):
得一同事不要的绿联sata2.5/3.5寸外置usb3.0移动硬盘盒,拆了看看

usb3.0高速传输,兼容2.5/3.5寸机械/SSD硬盘,免驱动即插即用。

12V2A电源适配器

底板全卡扣固定,在硬盘的泡沫垫下

背面线路板无元件

威盛VL711-Q4主控

P25D40H 存储

FR9855 天钰同步降压电源芯片

AM4437P  30V 11Amos管

网友:
估计是最早的版本吧。。

网友A:
VIA才是威盛吧?改名了?

网友:
这种盒子不操作时会自动休眠硬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A才是威盛吧?改名了?

VIA旗下威锋电子(VIA Labs Inc  )

网友:
USB3.0外置硬盘盒电路板统一很久了,没什么好的用料人之常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A旗下威锋电子(VIA Labs Inc  )

长知识了。

网友:
还是usb3.0的,不错

网友(2022-09-25):
我在淘宝弄了一套没有壳的这种VL711做的易驱线(只有电路板,涂了热熔胶加固),用了一下感觉还算可靠,比较便宜,12V供电后不会马上开转,会等到USB接上才转,弹出后会停转,10分钟不用也会停转,挺好的

网友:
还有几个在家里吃灰,,原来是备份数据,,后来换群辉了,,就淘汰了,没扔,估计应急的时候能用上,,

网友(2022-10-31):
是最新的吗

网友(2024-01-26):
这个能升级固件不?

网友(2025-07-14):
能关闭休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