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12v电池改24v 宣告失败

楼主(2022-02-16):
上次改20v不过瘾
原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6521&page=1&mobile=2#pid11852141
这次改24v的 6串 1.5a三星动力电池 改完动力报表,希望用得住
最终美化
实际使用不如之前20v4a的 毕竟这是24v
1.5a
电池是用了四五年的旧电池 做一点吃力的活就会停转 比如8公分燕尾丝钻透方钢时会停 20v那个电池就不会停转 并且很轻松 (同一把电钻对比)
猜测是放电电流不够 电钻满速空转会有很大的异响

网友:
牛!国产电机就是宽容

网友A:
先坏的也许是齿轮箱
全金属齿可能还好一点,尼龙齿拧大螺丝会打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坏的也许是齿轮箱
全金属齿可能还好一点,尼龙齿拧大螺丝会打齿的

全金属齿轮,赚钱工具,效率优先

网友B:
提高了一倍电压,电机没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了一倍电压,电机没烧毁?

没事,干活有劲,坏了再换,效率第一,比我20v的钻有劲 轻便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丑。。。。。

里面加了泡棉 外面加瓦楞纸 再包透明胶布,虽然还是丑 但是安全多了 在我自己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没换?

没换 只换了电池

网友:
买个几块钱包邮的塑料外壳不行吗?

网友E:
电机应该没事,就是调速器不知能否挺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应该没事,就是调速器不知能否挺住?

没事 今天用了一天 安装了四间瓦房的彩钢瓦 一切正常 虽然不如20伏四安的那块电池但是也比原配的12伏电池要强很多很多

楼主(2023-09-28):
引用 网友A:
先坏的也许是齿轮箱
全金属齿可能还好一点,尼龙齿拧大螺丝会打齿的

这把是全金属齿轮的 没坏 但是齿轮箱润滑油失效了 异响严重 无力 保养了一下齿轮箱 又复活了 12v电机20v电池 做重活时超载电机转子爆了 换了电机 反正就是改完好用 寿命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了一倍电压,电机没烧毁?

重载烧了转子 但是换了电机继续用 真的好用 换个电机十几块钱 提高的工作效率早给我赚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应该没事,就是调速器不知能否挺住?

齿轮箱缺过润滑油 导致异响 无力 重载使用烧过转子 但是真好用 调速器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