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有个闪迪的8GU盘可能坏了,如何检测和维修呢

楼主(2022-02-16):
放了win10的系统,装系统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电脑重启后就不正常,重新用MediaCreationTool做u盘,发现到最后不能成功,如何检测u盘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A:
闪迪的,呵呵,放时间长了里面有数据损坏了吧,你把里面的win10系统和原来的效验比对一下,

网友:
记得闪迪不是终身保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呵呵,放时间长了里面有数据损坏了吧,你把里面的win10系统和原来的效验比对一下, ...

我也估计是数据损坏了,但是后来重新做win10安装盘,显示不成功,可能是坏块,但是往里面拷贝文件并不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估计是数据损坏了,但是后来重新做win10安装盘,显示不成功,可能是坏块,但是往里面拷贝文件并不报 ...

我遇到过一个 sandisk cz50,之前在里面写了 linux 作为启动盘,隔了大概几个月时间开机就报错进不了系统了,fsck 之后能够成功进入系统,但某些关键服务启动不了直接报错,查内核日志输出一大堆关于 blk 的错误,文件系统直接变成 ReadOnly 挂载模式。拔下 U 盘单独往里面写文件是可以正常写入的。看来就像上面说的数据会被放坏吧,类似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估计是数据损坏了,但是后来重新做win10安装盘,显示不成功,可能是坏块,但是往里面拷贝文件并不报 ...

如果一个存储单元坏在了1的位置,写文件时这个位置恰好写1,能用,,,,如果写0,就不能写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