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特RX-802 AS 焊台拆机

楼主(2022-02-16):
买的二手货  品相还可以   可以把原装T12按在地上捶 , 日常使用效果和jbc   C245差不多
wechat_upload1644980339620c6873bf374
wechat_upload1644980340620c6874d5ad6
wechat_upload1644980341620c6875c60d8

网友A:
和jbc245 效果差不多?
150w的功率效果和80w的效果差不多?
请问怎么得出的结论?原装全套jbc245和这个80w对比吗?
焊单面板或者贴片小件? 那t12也不差呀,就是936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jbc245 效果差不多?
150w的功率效果和80w的效果差不多?
请问怎么得出的结论?原装全套jbc245和这个80w ...

哈哈哈 日常使用

网友:
一句话就是一个Rmb把另一个Rmb按在地上摩擦而已,没啥稀奇的

网友B:
这玩意开机只要六七秒就热好,我刚好有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开机只要六七秒就热好,我刚好有一台

这个休眠唤醒方式很不错  在湿海绵上蹭一下 或者对着烙铁头吹口气  就能唤醒  测温非常灵敏

网友:
这样能唤醒的 没见过……

网友C:
这变压器初极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初极标的什么?

这个是初级从100v-130v  把黑帽取下来 接线就能改变初级电压

网友C:
接220v没有问题的吗?

网友D:
曾经拥有过比它更高端的852as,也只是做工比较好而已,真正用起来拿jbc还有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220v没有问题的吗?

哈哈哈  直接接220会冒烟和炸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拥有过比它更高端的852as,也只是做工比较好而已,真正用起来拿jbc还有有差距的 ...

当时是嫌852头型太少了  所以当时搞了套jbc ,现在802用着还可以 有差距  焊些小东西差别不大 ,真说有差别 也是功率没jbc大 。但是固特的吃锡要比jbc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