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4N04r8 焊接问题

楼主(2022-02-16):
抄开心果大师的点焊机做了一个点焊机,已经完工,现在也能电焊。做之前认为贴片焊接是大问题,结果很顺利焊接上了。最后焊MOS管4N04r8的时候才发现是真的难焊啊,技术不能,焊倒是焊上了。但是焊接质量很不确定了,电路板也都是焊渣,好在现在是能用。
请教各位大佬,那个MOS管4N04r8正确的焊接方式。

网友:
用热风枪焊接啊,实在不行用加热台也可以啊

网友:
放点松香或焊膏,焊铁带一大坨锡在顶上按着

网友:
搞个PTC的恒温拆焊台,板子放在拆焊台上边加热边用烙铁焊

网友A:
正常来说,需要下面用加热台,上面用热风枪焊
实际大功率恒温烙铁也行,T12开到360度左右,先给板子上D极堆满锡,烙铁头在锡堆里持续加热一会,板子上保持了一定的温度后,把管子放上去就行,然后趁着周围有余热,马上开始堆锡下一个相邻的管子的D极
D极都焊完之后,再补焊G极和S极
技巧就是温度高点,多预热,多堆锡,多放松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需要下面用加热台,上面用热风枪焊
实际大功率恒温烙铁也行,T12开到360度左右,先给板子上D极堆 ...

烙铁焊接倒没问题,只是拆的时候就只能用风枪了。

网友:
大功率烙铁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网友:
反正我是用加热台焊接的,一次8粒,三秒钟完事

楼主:
看来要买一个ptc加热板来用了。。。

网友:
上高频铬铁大刀头应该比较轻松吧!

网友:
焊油,锡膏,加热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烙铁焊接倒没问题,只是拆的时候就只能用风枪了。

铬铁温度够高多上焊膏大刀头也能拆下来的

网友:
大的smt元件用锡丝不好焊,买一管锡浆,10几块,挤一点点涂焊盘上,热焊台加热或热风枪吹就可以,都没有用烙铁大功率加热金属散热部位也可以

网友D:
我更关心价格,几块钱一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铬铁温度够高多上焊膏大刀头也能拆下来的

那样容易把焊盘焊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关心价格,几块钱一个买的

3.5块。买了13个,预备了一个。

网友:
很好焊接 用锡膏热风吹吹完事

网友E:
还是烙铁不给力的问题。我用奥科,别说焊上去,就是拆下来都是秒秒钟的事情,大焊点JBC都干不过奥科,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烙铁不给力的问题。我用奥科,别说焊上去,就是拆下来都是秒秒钟的事情,大焊点JBC都干不过奥科,实测 ...

我用得是自制的T12,配大马刀焊头。。温度都调到460了,也很难焊。感觉温度不准,新买了烙铁测温仪还没有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