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斐讯R1音响插头打火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16):
R1音响的插头很容易打火,而且感觉打火比其他电源适配器还要严重,换插线板、换插座都没办法有效解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能有效解决呢?麻烦师傅们给指教一下吧

网友:
所以,为什么要插拔

网友:
打火是因为电源里的400v电容容量较大
只是看着吓人点,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在进线端串联NTC元件,减少上电瞬间的冲击
想要彻底解决,只能进线串开关,甚至串空开,先插电再闭合开关,打火在开关里就看不到了

网友A:
你说的音响220v,接市电有火花?
还是音响的直流查到音响上有火花?

市电部分的,基本只能拆开,输入端串联一个5欧或者10欧的黑色那种热敏电阻了,通电后会变热,电阻下降
大概是缓冲的意思吧

还有就是可以先断电,插上后,开插排的开关
如果插排开关也打火,可以在开关上接个1000v的那种蓝色102电容,减少打火,顺带串联一个上面提到那种电容也行

如果是直流电部分打火,建议先断电,插上之后再通电
或者改装,电容容量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音响220v,接市电有火花?
还是音响的直流查到音响上有火花?

你这个解释的最到位,市电和直流电都有火花,也不知道其他R1音响的用户是怎么样的。看来只能插上插板再打开开关这样的方式了

网友B:
目前在用的一台,纯属当个蓝牙音箱用,跟电脑主机接在同一个插板上,插板再接向日葵的远程插座,变压器日常也不拨,所以你说的打火目前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用的一台,纯属当个蓝牙音箱用,跟电脑主机接在同一个插板上,插板再接向日葵的远程插座,变压器日常 ...

我之前也是当蓝牙音箱用的,昨天刷恩山论坛的时候看到现在有个UNIsound的插件装上去之后可以恢复,装了以后目前使用很完美,就是插拔插头的时候心有点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当蓝牙音箱用的,昨天刷恩山论坛的时候看到现在有个UNIsound的插件装上去之后可以恢复,装了以 ...

我的目前是用的B站一个群主叫小飞的免费APP(他还有一个支持语音点歌但一个月要3块钱的收费魔改APP),也想过拆机刷新固件,C口的母座都买了,等收到了又懒得去拆了,因为手上现在还有一个京东的叮咚半智能音箱勉强用,所以这个就扔电脑边当个蓝牙音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目前是用的B站一个群主叫小飞的免费APP(他还有一个支持语音点歌但一个月要3块钱的收费魔改APP),也 ...

哈哈,你和我一样,我也买了c口的母座,结果放了快1年多,前几天刷恩山的时候搞了一个,挺不错的,不收费

网友C(2024-10-15):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用的一台,纯属当个蓝牙音箱用,跟电脑主机接在同一个插板上,插板再接向日葵的远程插座,变压器日常 ...

R1怎么搞得能当蓝牙用,请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怎么搞得能当蓝牙用,请大师指导。

不需要搞呀。直接就能蓝牙连接。我没出售之前记得直接语音说,打开蓝牙。

网友:
电源输入加上一个ntc音箱也来一个

网友:
打火是电路设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