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款电源怎样改电压

楼主(2022-02-17):
原来收的一个无壳电源,据说参数是20v4a,看上去散热片厚实做工还好,实测电压20v,准备改到24V,

主板上有两个芯片,uc3843+Lm358,可能是用于充电器的恒压恒流电源,

低压部分没找着tl431,lm358是双运放但内部不带VRef,请教下该怎样修改电压

网友A:
怎么改都不知道,建议就别改了。24V电源很便宜,二手货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都不知道,建议就别改了。24V电源很便宜,二手货到处都是。

不知道就来论坛请教,感谢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稳压的方式可不是只有431一种

网友:
先看输出反馈稳压的方式

网友:
3843第2脚是电压反馈,顺着2脚找到哪一个光耦是稳压用的,然后在副边找相关元件。

网友B:
这个附图可以提供3842控制的开关电源的(微)调压的方式,关键在于调整第2脚的电压,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该电路利用10k电位器RP2,调整光耦实际到3842第2脚的分压来微调输出电压。

楼主可以用这个思路,将2脚接一个适当的可调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不过该电阻的选择应该慎重,电阻值不恰当,可能导致输出电压大增而出现其它问题。

不过楼主的电源有358作为比较器,如果是比较器决定了输出电压,则此改造的效果可能作用有限。还是应该弄清楚358的具体接法,才能比较准确确定升高电压的方法。

网友C:
此电源没431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附图可以提供3842控制的开关电源的(微)调压的方式,关键在于调整第2脚的电压,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
先谢谢回复,
是的,网上看见有用内置2.5v基准电压双运放的电路,现在搞不清楚如果外置基准电压源+lm358能否实现反馈,网上看的帖子有说这样的电路lm358会震荡,无法正常工作,
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79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785610
估计还是要实际动手试试,等有时间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电源没431不相信!!

肯定是有基准电压的,要么是431,要么是稳压管。不可能都用了358还不提供431基准。再者如果没有基准的话这个电源要么运行在开环,要么运行在恒流模式,这个就是led驱动了。
从反面可以看出是双光耦来提供反馈的,怎么可能没有基准。楼主就提供一个反面的照片故弄玄虚。

网友E:
楼上的回复我看了,愿意指点的,提供一下思路。不愿意指点的,大可不必回复。这世界是有很多小白不懂就喜欢搞,也不是买不起,就是通过努力学习搞成一个东西或者搞懂一个知识点这个过程很有满足感。毕竟不是谁都能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系统的学习很多理论知识,有人指点一下关键知识点很有帮助,这也正是论坛存在的价值之一,不是吗?指点不指点是你的自由,毕竟每个人的时间都宝贵。(我不是楼主,但我也是小白,有感而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有基准电压的,要么是431,要么是稳压管。不可能都用了358还不提供431基准。再者如果没有基准的话 ...

此时此刻我想用邓老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回复我看了,愿意指点的,提供一下思路。不愿意指点的,大可不必回复。这世界是有很多小白不懂就喜欢 ...

谢谢理解,基本是这个道理
论坛人气旺,大家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就分享出来向大家请教!
不管水平高低,感谢大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有基准电压的,要么是431,要么是稳压管。不可能都用了358还不提供431基准。再者如果没有基准的话 ...

另外再说明下,这个电源散热片等金属件都用的是紫铜(最外面包一层铝板),设计很紧凑,从边上可以看到上部的散热片和开关变压器接触并为其提供散热,所以正面就不拆开了,改得了就改改不了就用20v4a

有可能是你说的恒流源,lm358也可能就是做过流、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时此刻我想用邓老师的回答

这是邓老师19年的回复,现在22年,需要版本更新,打补丁都不行
补充下,这款电源制作很规范,反面的标识详尽,通过标识和焊点再结合第一张图就能分辨出单管、双管,基本能看个大概齐

网友F:
上电,输出接万用表
手指肚摸低压区板子背面
摸到哪个电阻电压读数有变化, 就改哪个原件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说明下,这个电源散热片等金属件都用的是紫铜(最外面包一层铝板),设计很紧凑,从边上可以看到上 ...

2个光耦提供反馈,既然是光耦反馈那就不会使用3842的内置2。5v基准了。如果使用3842的基准那还要光耦隔离干啥,再者光耦也是要副边供电的,光耦反面的zd3貌似就是副边稳压管。
这是个典型的3842反激电源,2个光耦一个电流,一个电压保护。
358也是要基准电压才可以比较的。要么是根据431的基准,要么是稳压管的基准。
一般来说431的基准精度较高,稳压管的精度较低。散热器都用铜了,光耦还用2个,不至于不舍得用431的。正门再检查下,一般都在光耦和358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光耦提供反馈,既然是光耦反馈那就不会使用3842的内置2。5v基准了。如果使用3842的基准那还要光耦隔离 ...

大王真不是白叫的,壬寅年祝大王如意吉祥
果然在正面找到一个431(HA17431VP),尽量找角度拍到文字,
资料分享
这是电源的全貌,用料较好连屏蔽罩都是纯铜,各散热件固定良好,所以不想破坏拆解,

感谢大王的指点,接下来的修改就有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王真不是白叫的,壬寅年祝大王如意吉祥
果然在正面找到一个431(HA17431VP),尽量找角度拍到文 ...

431的字正面对自己,3条腿。
第一条腿是基准电压调整脚r,
下面两条腿分别是a,k。
第一条腿到 2,3 腿有电阻,调节这2个电阻的比值就可以调节电压。
可以找一个可调电阻代替任意一个电阻,最好是找1腿接地的那个电阻,把可调电阻调整到和代替的电阻一致,然后上电,接上电压表,用螺丝刀微调,调整到合适电压,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输出接万用表
手指肚摸低压区板子背面
摸到哪个电阻电压读数有变化, 就改哪个原件的阻值 ...

有网友用口水大法烧过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