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前段时间论坛跟风买的移动WIFI设备暴力拆解,高通210

楼主(2022-02-16):
几乎没用,今天想起来使用下,插上电,啪,一缕青烟,烧了,拆开看看
外壳做工垃圾,电路板边缘毛刺也不少
使用的时候发热比我的华为E8372大
有一颗海力士的存储?还有一颗高通骁龙210 msm8909。这是里面最大的两颗芯片了
15元买的,用了两次,有点贵.......

网友:
大把旧手机可以做移动wifi

网友:
华为8372多少钱买的,这个多少,能比么

网友A:
发个 E8372的拆机贴啊 ///我都百度多少次了,也没搜到过e8372的拆机贴子///论坛里面这么多随身wifi的拆机贴 就是没华为这款///拆开看看299和我们的9.9的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 E8372的拆机贴啊 ///我都百度多少次了,也没搜到过e8372的拆机贴子///论坛里面这么多随身wifi的拆机贴 ...

做工舒服 ,有点舍不得拆,哈哈

网友(2022-04-03):
这个款的sim切换密码是多少?

网友(2024-05-21):
我也有同款,这东西默认开adb的,把它接电脑上等一会儿就有了。可能需要自己装下adb的驱动,网上找找vivo的9008驱动,那里面应该有。

可以通过adb投屏显示下那个不存在的屏幕上面的内容。软件是scrcpy,gayhub上能下载https://github.com/Genymobile/scrcpy/releases/tag/v2.4
下载解压之后首先运行
adb shell wm size 1280x720

把那个不存在的屏幕弄大一点,之后输入scrcpy即可使用鼠标键盘操作。
左alt+h是home,左out+b是返回,左alt+s切换任务。鼠标中和右键也有类似功能。
这玩意好像没有主屏,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