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EC6109-U 刷机

楼主(2022-02-16):
偶得朋友淘汰的机顶盒,说是被忽悠了,讲好的免费看电视,后来开始收费;一气之下,把盒子拆了给我了,到手只有一个盒子和遥控。外观如图
  盒子型号为:EC6109-U   直流输入12v  1A

想接到电视上试试,但是没电源,翻箱倒柜找了一个,盒子上标定12v 1A,找了个2A的戳上,顺利开机,看了一会儿广告,显示个这

这是连不通的IPTV收费的电视盒子,如图所见,卡在这个界面,进不了系统。

忽然想起,前几天有论坛里的前辈发的教程,扒出来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6%E7%9B%92EC6109-U

经过一番研究,前辈的贴子说是能进系统的情况,我这系统都进不了,算啦!!!上网问问度娘吧,找度娘,看到B站上有个大神,刷机成功的视频,请移步前往观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8183972
人家说的需要一定动手能力;嘿嘿!!混坛子的,哪能没有动手能力呢!!说干就干,
找固件:
https://pan.baidu.com/s/18J8Kggp-vppoHiCYYxXssw  密码:bpmw

找软件:
https://pan.baidu.com/s/1E66-qK84PREsBw24zGf4uw  密码:dzgt

网购TTL线;

终于各种条件准备齐全,准备开拆;拿起来观察一下,全机外壳没有一颗螺丝,目测卡扣连接,沿着边角一阵翘,
后盖应声开启;顺便展示一下作案工具

看到里面的板子了,主板只有一颗螺丝固定在塑料底壳上,拆掉这个螺丝,把开关上的帽子拔出来,就能拿出主板了

拿出主板,上面有个硕大的散热片

主板全貌,正反两面

主板正面,右上角TF卡槽、网变、网口,右上角往下为USB口、HDMI口、3.5mm音频接口、电源接口、电源开关、侧边USB接口,
左侧4颗芯片,正中间的为主CPU  海思3798 MRBCV2010D000  靠左下角为存储颗粒 THGBMDG5D1LBAIT  cpu上方为两个内存颗粒 h5tq4g63cfr  海力士4G

这个是网变

海思芯片cpu

存储颗粒

运存颗粒

大概看完,请出刷机重要道具,USB转TTL线,度娘说的都行,仔细研究一下还是有区别,这个小东西分好几个芯片,有CH340、CH340C、CH340G,
我买了个CH340C ,度娘说可以兼容CH340G,反正价格都一样,还是土豪金的,就这个损塞ai

买的时候商家赠送的杜邦线,不过两头都是母头,没法儿插到板子上,想了个办法,找了一截网线,捋出单芯,一边插主板上,一边插杜邦线的插口上,机智如我如图

主板上的插口,接口定义,如图

TTL线和主板连接,我是直接照视频里学的,把网线直接戳到主板的洞洞里,你别说,刚刚好;如图

最后,插上其他辅助线,网线,HDMI线,电源线(但不要开机);网线是传数据的,把电脑上的文件替换到主板存储颗粒上;
HDMI线是用来检测刷机后,主板是否运行正常的,另一边要接上显示设备哦~
注意:以上操作,需要在断电状态下操作,防止出现意外情况,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三遍,一定要断电,一定要断电,一定要断电。

硬件方面连接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是上电脑操作,首先插入USB转TTL转接器,这个时候主板不要上电,如果你的接线正确,
会如图亮起一颗红色指示灯(D1,由于相机问题,转接器电源指示灯盖过了它,其实它在亮着),有的机器会亮两个,不影响后续操作,图

软件部分操作。打开刚才网盘下载的压缩包HiTool-STB-5.0.8.zip   解压文件,解压后,打开海思专用烧写工具HiTool.EXE。

软件进入界面

进入软件后的界面

设置软件参数

图中的串口地址填写电脑中的端口,一定不能填错。端口查找方法,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

服务器IP一般软件自动识别,不用修改;板端设置需要修改,IP地址,物理地址;IP地址查看方法,盒子一般默认为DHCP获取,
在路由器上可以看到盒子获取的IP地址及MAC地址,可以拍照保存,或者复制到软件设置界面,如图,是我的盒子在路由显示的IP地址和MAC地址

有了这些信息,下面载入文件;首先解压云盘下载的固件包,点击软件中的烧写eMMC----点浏览----定位你解压固件包的位置-----选择后缀名为XML的文件,
随后电脑自动载入文件,下方的列表会显示刷机文件,只选择“system”这一个文件,进行替换烧写;如图

最后一步,打开TFTP服务器,如图点击按钮,在弹出的窗口点,开启

开启成功,会在这里显示

一切完成后,点击烧写,屏幕上弹窗,需要关闭FTP服务器,点确定。然后下一步很关键,点完确定,3秒钟内给主板上电,
正常状态下,软件左下角会显示红色的数据流,屏幕有弹窗进度条,如图

这个时候很关键,一定不能断电,重要的事情讲三遍,一定不能断电,一定不能断电,一定不能断电。否则有可能会变砖!!!

这个时候可以松口气,喝口水等一等啦。。。。没有意外的话,就刷好了,我的主板刷了3分多钟,如图

刷机完成,主板会自动重启,显示设备会出画面,这个固件包是沙发桌面下载的,

显示沙发桌面,也可以直接刷其他的固件包,选择文件的时候改一下就好了,下面是我的刷机成功进系统的画面

技术小白,第一次刷,成功了,很兴奋,留贴纪念。
不足之处,请各位大神指正;请各位喷子口下留情!!

感谢你的浏览,希望你给出宝贵的意见!!

补充内容 (2023-1-10 20:04):
由于时间原因,文内的下载链接不能用了,我又整理了一份,供大家参考!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https://pan.baidu.com/s/1MgFxK5XAPDMJF4uhSXlljA 提取码:25r6

网友:
太牛叉了,我家也是现在联通看电视要收钱。我也想升级机顶盒

网友A:
有电视直播软件吗?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和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视直播软件吗?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和谐了

正常啊  没有和谐  总是听说和谐 但是四年了 依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视直播软件吗?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和谐了

下载火星直播

网友:
如果只是要看地方电视台和央视频道,不如用现在的新电视机+DTMB天线。盒子里面的app很多都要收费

网友B:
巧了,这俩天,刷这个盒子,刷了五六遍!刷了别人的全备份,MAC都变了,幸好改回来了!

网友B:
你这盒子,被人拆过吧!里面是俩螺丝

网友:
Hi3798好像有一大票的盒子在用...

网友C:
厉害了,恭喜刷机成功

网友D:
楼主辛苦了,写得很详细,操作繁琐,我都是免费直播看所以用不上

网友:
看完帖子,突然就大笑起来,我还有两个,周末搞起来

网友:
验证码都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这俩天,刷这个盒子,刷了五六遍!刷了别人的全备份,MAC都变了,幸好改回来了! ...

欢迎一起讨论、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写得很详细,操作繁琐,我都是免费直播看所以用不上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恭喜刷机成功

谢谢支持,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盒子,被人拆过吧!里面是俩螺丝

有这个可能,欢迎探讨

网友:
楼主这动手能力不能说强,只能说很强

网友:
这不科学哟,就算自己把盒子拆了,联通也是照样要扣费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拆了盒子送回联通,并把IPTV报停才行。
当然了,网上或者是附近废品站,可以低价搞到退网专用机顶盒,到时这个再刷机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