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桥CD机C-501X维修求助

楼主(2022-02-16):
110V的机器到手已经改成220V直接插电秒读碟,进出仓门被卡住,发出皮带松跨网上网买一包皮带混装的挑一条合适的装上,进出仓门正常流畅,发现无声音输出。图上的绿灯目前 是常亮状态,请问这个灯在播放碟片时是否会闪?有此机 的朋友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那绿灯在信号输出位置,不清楚具体作用。
你就按照无声修,别管什么灯了吧?

网友B:
是不是范了低级错误,放进VCD碟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范了低级错误,放进VCD碟片了

不会的把机子里碟放到先科的VCD里放正常有声音并且显示CD。放一张VCD的碟片到这台机上认不出来。这点是无须怀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绿灯在信号输出位置,不清楚具体作用。
你就按照无声修,别管什么灯了吧? ...

首次维修CD机,比较生涩,在找资料中。

网友:
用什么芯片方案的。我有一本VCD电路图纸,可能有参考的。

网友:
无声输出先检查光纤和LINE OUT是否有声音  如果都没有  就是解码部分损坏  如果有 而耳机没有 就是放大部分损坏  先检查芯片供电电压是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