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了一个路由器,华为AP7110DN-AGN,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2-02-16):
捡到了一个路由器,华为的,不知道怎么用!!看样子比较高大上,网上查了资料说是要刷 胖 不会操作。

网友A:
别折腾了,老机子应该也不支持5G频段!

楼主:
有5G信号的。

网友:
要刷胖那就是说这是单瘦机,要配AC用那就不好玩了。可以试下刷胖看看。

网友:
https://doc.mbalib.com/view/b4b89d2137b0bdd0d4287dc0c2ebcbd5.html
我觉得这是个瘦AP 因为还有个型号叫AP7110DN-AGN-FA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老机子应该也不支持5G频段!

单位的ap很早就支持5g,可惜带宽最高300M

网友:
这个AP看样子很威猛霸气,百度一下型号看看是胖或瘦,能否刷机?华为的这种商用AP用料都很牛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ap很早就支持5g,可惜带宽最高300M

如果不是5G,就是300都给你用也难跑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5G,就是300都给你用也难跑满的!

嗯,单位抓得紧,偶尔假期下点小电影。

网友:
怎么没人关心楼主是怎样捡到的.

网友:
是哦,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么新的机子,顺手倒是有可能。

网友:
刷下试试吧,用串口线连接就去,关键是能找到对应的刷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