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捡了一个电子管FU-5

楼主(2022-02-16):
摘要:
【用 途】直热式碳化钍钨阴极功率三极管/调幅及低频功率放大
【性能 参数】灯丝电压(Uf≈)=10V;灯丝电流(If)=3.25±0.25A;阳极电压(Ua)=1.5kV;阳极零电流①(Ia0)当Ua=1.5kV时=100±30mA;当Ua=1.25kV=55±17mA;栅极电压为负10V时的阳极电流=50~95mA;输出功率①(Po)≥150W;灯丝电压为9.4 V时的输出功率③(

【用 途】直热式碳化钍钨阴极功率三极管/调幅及低频功率放大
【性能 参数】灯丝电压(Uf≈)=10V;
灯丝电流(If)=3.25±0.25A;
阳极电压(Ua)=1.5kV;
阳极零电流①(Ia0)当Ua=1.5kV时=100±30mA;
当Ua=1.25kV=55±17mA;
栅极电压为负10V时的阳极电流=50~95mA;
输出功率①(Po)≥150W;
灯丝电压为9.4 V时的输出功率③(Po)≥135W;
振动噪声电压③(Un)≤500mV(有效值);
栅极反向电流④(-Ig)≤17μF;
极间绝缘电阻(r)≥10MΩ;
寿命⑤(T)≥500h.(寿命边界条件)输出功率②(Po)≥135W;
灯丝电压为9.4V的输出功率②(Po)≥120W;
最大高度(Hmax)=215mm;
最大直径(DMAx)=60mm;
最大重量(Gmax)=280g.
注:
①Ug=0时;
②Ia≤210mA,Ig=40~60mA,Rg=5kΩ;
f=1MHz;
③Uf=10V(-);
Ua=250V;
Ia≤15mA;
振频为16~25Hz;
加速度为2.5g;
在Ra=2kΩ上;
④Ua=2kV;
Ia=94mA时;
⑤Ua=2kV;
Ia=62.5mA时.

(极间电容)
输入电容(Cin)=8.5±1.5pF;
输出电容(Cout)=10.5±2.6pF;
过渡电容(Cag)=6.5±0.8pF.

(极限运用数据)
最大灯丝电压(UFMax)=10.5V;
最小灯丝电压(Ufmin)=9.5V;
最大阳极电压(Uamax)=1.5kV;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125W;
最高工作频率(fmax)=1MHz.

【互换 兼容】
【FU-5的原厂(中文)资料 数据手册 脚功能参数 封装】

网友:
杭州电子管总厂出品,这都能被你捡到

网友:
这才是古董,至少停产40年了。

网友:
有一项数据是有问题的,这管子fm是30MHz,常作短波电报广播发射管,根据手册驱动功率16瓦,丙类调幅广播输出有100来瓦

网友:
真的老货了。

网友:
FU系列不是高频管吗,一般用于高周波设备,无线电电台/电报,高频医疗器械之类的场合,低频做音频功放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太好推

网友(2022-04-09):
做后级功率十足,好管

网友:
学习的时候,已经没有电子管了,真正古董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可以打造部百瓦级的短波电台

网友:
复古啊,楼主可以当小夜灯用

网友:
我的好像缺上面那个电极帽子…

网友:
这种大家伙少见,小号的倒有几个。

网友(2023-03-11):
我记得是音频功率管,以前学校的扩音机上我拆过,有个小帽子连一根线,工作时很烫

网友:
也想捡一个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