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潭祖锂电锯拆解

楼主(2022-02-16):
拆了个玩具价格的链锯,塑料结构,金属齿轮。4寸导板➕链条,550直流有刷电机通过减速齿轮带动,机械开关。电池是牧田款的5串18650电芯。输出Mos本来3mos还简配成2mos.提醒自己这是玩具不能长时间呜呜呜。电池≈没用的玩意。已经重新买电芯。买这个玩具是为了砍柴,烧炉。柴气炉就是搞柴火麻烦,不能烧太长的。

网友A:
这种4吋链锯胜在小巧轻便,竖在那里拿起就能用,工作量不大还是好用的。我也买了一个,戈麦斯的 ,与你的几乎一模一样,一电一充46元。至于电池,实测了一下容量,1安时多一点,不过这个锯很省电的,空载2安培,锯6厘米粗木头也不超过8安培,所以原电池也能锯不少东西了,保护板常用的mos管是80安培的,一个都够用了。

网友B:
建议2并或3并,这样不需要用太好的电芯,容量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2并或3并,这样不需要用太好的电芯,容量也大

重新买了lg电芯 2并5串    真是电池比工具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了lg电芯 2并5串    真是电池比工具还贵

我有个比你稍微大一点的链锯,放在农村老家用,电池是捡来的3并牧田款电池,不怎么耐用,有天发现用一会儿就没电,充几分钟又满了,判定电池坏了,拆开发现有漏液,然后发现有一节侧边鼓包裂了,继续拆发现中间的1并5颗都是假的,沙子
后来买了一组10串4并拆机东磁电芯,买套件组了两个5串3并电池包,结果没用几次又出问题了,锯开的口子太窄把锯条上的铆钉卡住了,然后憋机把调速开关烧了,前几天才买了开关换上,锯条到时候再看看能不能用锤子修好

网友:
过年期间买了个58元的4寸雷力迅,好像也是550电机

网友C:
这个电机电刷容易坏,给同事修过一次,换个电机,后来发现有单卖碳刷和架的。锯一寸以下树枝还是挺快的。

网友D:
去年4月份并夕夕125入的单机,基本上都躺在角落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4月份并夕夕125入的单机,基本上都躺在角落里吃灰。

早发出来让我收了,哈
4寸短了点,大点的柴头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电刷容易坏,给同事修过一次,换个电机,后来发现有单卖碳刷和架的。锯一寸以下树枝还是挺快的。 ...

电机也是渣渣类别,可以直换个强大点的555电机上去呜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发出来让我收了,哈
4寸短了点,大点的柴头不好搞

大艺2106款无刷电机,力气不大不小,支持8-12英寸导板链条,家用差不多够了。

网友:
这个确实无刷的比较好,电池用牧田款或大艺款公版10节以上,链条这种一般比较差,最好常磨,锯个6-8厘米的木头未必有马刀锯快。

网友E(2022-09-22):
引用 网友A:
这种4吋链锯胜在小巧轻便,竖在那里拿起就能用,工作量不大还是好用的。我也买了一个,戈麦斯的 ,与你的几 ...

戈麦斯的 ,比不上东城等大品牌,但貌似比别的国产杂牌麦时、雷力讯等质量好。

网友F:
输出轴有没有轴承,20多块买个裸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轴有没有轴承,20多块买个裸机玩玩

轴承有,只是质量上很……一言难尽

网友G:
这个差不多1:6减速,和电圆锯减速比差不多,可以换个10-15节的电池,就不会夹锯了,使用中多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差不多1:6减速,和电圆锯减速比差不多,可以换个10-15节的电池,就不会夹锯了,使用中多加油。 ...

✓对的,已经更换新的电池和新电机,能挺很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戈麦斯的 ,比不上东城等大品牌,但貌似比别的国产杂牌麦时、雷力讯等质量好。 ...

这些用550电机的4吋小锯大同小异。请记住我的话,工作量不大用着方便,比方锯几厘米粗的木头,锯个十段八段的还行,要是想连续锯10厘米粗的木头50段,那是办不到的。

网友:
好多的电池都是拆机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用550电机的4吋小锯大同小异。请记住我的话,工作量不大用着方便,比方锯几厘米粗的木头,锯个十段八 ...

是的。就是个玩具。除非48v以上的大电池加上至少775电机。550电机力气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