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KKC电动牙刷主板漏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2-16):
一海尔KKC电动牙刷,型号是KB-760Dplus,一年前别人送的,用了几个月发现充满电用几次就没电了。这次苏州疫情,关在家里2天,正好拿出来修一下。
这个牙刷是从底部拆的,用一把大钳子夹住尾部裸露在外大概1.5mm的尾盖,稍用力往外一拔就出来了。

该牙刷充满电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主板漏电,放几天就慢慢没电了。拆开后,断开锂离子电池的负极,就是图中J2处用800元的白光烙铁焊开,测量J2两端有614Ω的电阻,不正常!!

用牙刷蘸把洗板水把主板刷了一遍,J2两端电阻值没有变化。这种低压环境下,我个人经验是电容不会坏,所以查了下U2  4056E(锂离子充电控制IC)的电路图。根据电路图,U2的5、3是跟锂电池的正负极直接相连的。怀疑U2有问题,于是用烙铁断开3脚,想测试一下J2两端电阻值,没想到焊开3脚的时候,它直接断了,这时再测J2两端电阻值,用万用表200K档位显示“1”。拆开另外一个好的同型号电动牙刷比较了一下,发现情况相同,说明问题就在U2上。

鉴于U2暂时没有,于是暂时bypass U2,飞线充电。

打上免钉胶防止使用扯动。

整体外观,那把红色小一字起是瑞士的,我用过的最好的一字起,没有之一。

找出多年前DIY的一个座充,剪了一根mini usb线,充电测试OK。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进来观摩一下800元的白光烙铁

网友:
800元的白光烙铁点赞……

网友:
关键字:800元 白光烙铁

网友A:
是不是该做一个纸板,戴在身上,上写:内穿1000元短裤一条;2000元背心一件

网友:
偏心轮牙刷?

顺便问一句:您前女友叫皮娅吧?

网友B:
IC是内部损坏还是因为腿断了才导致的故障?建议先做个手术,腿接上去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做一个纸板,戴在身上,上写:内穿1000元短裤一条;2000元背心一件 ...

1500元的德国万用表忘记贴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是内部损坏还是因为腿断了才导致的故障?建议先做个手术,腿接上去看行不行。 ...

是内部损坏,引脚本身没问题,焊下时左右晃动导致的

网友:
关键字:800的白光烙铁。瑞士起子。。。。。。。

网友:
除了牙刷,别的都值钱……。

网友:
同品牌两个~已坏好几年~此生都绝不会再碰任何海尔的电器

网友C:
水泵钳是凯尼派克400的还是5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泵钳是凯尼派克400的还是560的?

老司机啊

网友:
这络铁要800吗?去年公司清理库存,找出来了一台一样的,没手柄也比较脏我就没要直接丢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可以

网友:
这个烙铁不咋样啊

网友(2022-12-23):
不错哟!只是拔后盖的图片太暴力了,不是这样拆的。先把内圈防水盖用指甲拨开,可以看见内盖一边有一个孔,用钩针套进去,然后韧劲拔出来,一定要用韧劲,否则导线会断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