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简单拆个TP交换机型号SF1008+

楼主(2022-02-16):
『X折腾』简单拆个TP交换机型号SF1008+
很简单的一个产品。。不过也是过度产品,还是要千兆好点。。毕竟千兆速度也快。

网友:
刚买了一个H3C 5口千兆交换机,不知道好不好用,没拆

网友A:
补上EEPROM,写点东西,就升级了,能做端口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上EEPROM,写点东西,就升级了,能做端口隔离

能支持vlan嘛?
是根据螃蟹芯片给的资料填写EEPROM的内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上EEPROM,写点东西,就升级了,能做端口隔离

写什么?openwrt?

网友:
只有100M啊,速度现在有点不够了

网友:
速度达不到千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支持vlan嘛?
是根据螃蟹芯片给的资料填写EEPROM的内容嘛?

网管型交换机是一样的主板,只是加了rom,写了程序。就卖贵很多,网上有自己改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管型交换机是一样的主板,只是加了rom,写了程序。就卖贵很多,网上有自己改的教程。 ...

没有搜到呢。关键词是什么?
那个八角焊盘是I2C eeprom 还是 spi flash 呢?

web配置界面还要有内存和CPU才能跑起来吧。

网友:
千兆,带vlan,8口,一步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搜到呢。关键词是什么?
那个八角焊盘是I2C eeprom 还是 spi flash 呢?

https://github.com/libc0607/Realtek_switch_hacking
本站也有人拆过水星的交换机。拆刚买的水星 SG108 SG108M 8口全千兆交换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libc0607/Realtek_switch_hacking
本站也有人拆过水星的交换机。拆刚买的水星 SG108 S ...

非常感谢.

但是改造的列表里没看到楼主这种百兆的RTL8309N的型号呢
下面的资料里写的 The contents of the VLAN table can beconfigured via SMI or EEPROM.
但没提到web配置界面, 只给出了通过eeprom配置vlan的格式, 不过也可以了
https://file.elecfans.com/web1/M ... lename=RTL8309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搜到呢。关键词是什么?
那个八角焊盘是I2C eeprom 还是 spi flash 呢?

看主芯片型号,有些是不需要内存,配个SPI的FLASH如25系列的2M或者4M芯片就变成了网管型交换机,有WEB页面,可以配置VLAN、生成树、组播之类。有些是配EEPROM,只有几K容量的那种,配合拨码开关来实现端口隔离用于视频监控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