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路板,不知道是否是电调

楼主(2022-02-16):
请教下大家,不知道是否是无刷电机电调,谢谢

网友:
有刷电机的吧

网友:
ne555,是个直流调速器吧

网友:
有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
有个疑问,有刷电机直接调电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有刷电机直接调电压不就行了吗

PWM调速成本更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有刷电机直接调电压不就行了吗

调电压低速没法直接启动,PWM就可用很低的速度启动的

网友:
有刷电机pwm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电压低速没法直接启动,PWM就可用很低的速度启动的

谢谢指教

网友:
有刷   无刷电机是三根相线的

网友B:
电机端带正负极可以有刷,也可以电脑风扇无刷,服务器拆机风扇遇到千赫兹以下PWM,会一直在软启动阶段转速很慢,调到最大个别会全速。楼上说的应该是自启动航模无刷电调,至少5根接线。充电风扇FSD8080A单相无感无刷,最少只需4根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端带正负极可以有刷,也可以电脑风扇无刷,服务器拆机风扇遇到千赫兹以下PWM,会一直在软启动阶段转速 ...

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