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电桥验证:电容D值,Q值,ESR换算公式

楼主(2022-02-16):
有个别电桥可能副参数显示的种类不够全。比如有的只能显示D值,Q值,显示不了ESR。
实际上这三个参数知道一个,另外两个通过公式就能算出来。D值和Q值互为倒数,这个最简单!ESR和D值Q值换算稍微复杂点。网上查了一下,公式如下。

公式一:|Z| = 1 / ( 2πf C)

其中,|Z|为电抗的绝对值,单位Ω;f为频率,单位Hz;C为容量,单位元F。

公式二:Q = |Z| / ESR

其中,Q代表“质量因素”,无量纲;|Z|为电抗的绝对值,单位Ω;ESR为等效串联电阻,单位Ω。

两个公式合并可以得到:
Q值=1/2πfc*ESR
D值=2πfc*ESR
用电桥分别测量D值和ESR值,带入公式,基本吻合,证明了公式的有效性!

楼主:
二手的胜利4080电桥,电容档精度还不错。也发现电阻档的4Ω  0.4Ω  20MΩ这几个档位读数跳动比较厉害,有几十个字跳动,看手册,这几个档位也是精度最差的档位。这电桥测几Ω以下的小电阻感觉还不如四位半万用表靠谱。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这电桥有故障。要么就说是这电桥就这德行?

网友A:
哈哈,我回去也看看,不过还是直观显示好,你是不会修,我是不会算!

网友B:
我有个台表电桥近5年了,不怎么用,我就看个D值及电阻,有机会请教一下大神,你这个应该是杭州中创给胜利的贴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台表电桥近5年了,不怎么用,我就看个D值及电阻,有机会请教一下大神,你这个应该是杭州中创给胜利的 ...

中创贴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回去也看看,不过还是直观显示好,你是不会修,我是不会算! ...

楼主不会修,你不会算,我是啥都不会

网友:
公司采购了几个,给聊上了,说他们给胜利开发的不少产品,样子一样,功能一样就商标不一样。

网友C:
以前也关注过一个专门做ESR表的,在哪个站忘记了,一直还有商家的旺旺和店铺关注,当时宣传维修利器啊,在线检测,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关注过一个专门做ESR表的,在哪个站忘记了,一直还有商家的旺旺和店铺关注,当时宣传维修利器啊,在 ...

你不会说的是LQ-9101?

网友:
很好,有电桥,想知道ESR

网友:
啥都没看明白,但是有一点看明白了,还是lcd彩屏看起来舒服

网友:
电桥同惠的不错。。。中创的也买了一个

网友D:
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怎么样?

这款电桥就是主打性价比!精度倒也还行吧,测小电阻相比同类电桥差了点

网友(2022-04-01):
想进一个受持电桥,不知道哪款好。

300,500就可以了。

网友E(2024-04-20):
两个公式合并可以得到:
Q值=1/2πfc*ESR
D值=2πfc*ESR
用电桥分别测量D值和ESR值,带入公式,基本吻合,证明了公式的有效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公式合并可以得到:
Q值=1/2πfc*ESR
D值=2πfc*ESR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公式计算也收藏了。

网友(2024-12-03):
公司有台5M的可扫频电桥,高大上了.

网友:
谁有本事,做个安卓 ap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