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韩派消毒柜触摸没反应故障。

楼主(2022-02-16):
前年,亲戚家的一台韩派消毒柜坏了,让我去帮忙看看能不能修好。故障现象是通电正常,但是按触摸板上的开关没反应,无法开机。这台消毒柜买了才使用一年左右就出现问题了,这个质量有点担忧。

拆开后,直接把问题定位到主板跟触摸板,像这种情况,消毒管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测量给触摸板供电的7805,电压4.95V有一点点偏低,先换了试试看吧。换上新的7805后,电压有5V以上了,但是故障依旧。

电压正常后,现在就把问题定位到触摸板上,试着把板上的电容,电阻都测量了一遍,阻值都是正常的。然后再把触摸板上的LED灯都拆下来测量好坏(不知道为什么在板上用二极管档测量LED灯不亮),发现一颗是坏的,以为找到故障店了,结果换上新的后,问题依旧。

到这步,维修进入到了死胡同,能想得到的办法都试了,还是没解决。试着到淘宝上买现成的触摸板配件,结果这个牌子的配件在淘宝上根本找不到,我还试着找厂家的售后买配件,也是没有找到厂家电话。

到了这里,我都想放弃了,实在是不懂修了。在网上也搜了不少类似的故障贴。最后从别人的一个帖子里得到启发,有可能是触摸IC的问题。由于之前一直以为触摸板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就算是买到一样型号的换上,没有程序也是没有用的。现在才知道触摸IC里面是没有程序的,然后就从淘宝上买了2片回来,换上后故障解决。

下面开始上图: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好经验,这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有时找的原因确实绕弯

网友:
这么巧,我今天下午也遇到了一台说是韩国产的消毒柜,也是触摸不起作用,补焊了一下触摸芯片,试机正常了,谁知道装机后有不工作了,和你这个一样,联系不到厂家,而且网上也没有整体板子代换,还好在网上找到卖同型号的触摸芯片,几天下单,过几天等芯片回来,装上试试、

网友:
我的消毒柜轻触开关,没有合适的,直接拆开清洗里面,至今没出问题,我这个算不算正宗元件级维修

网友A:
这种高湿、高温的地方,用按键式开关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湿、高温的地方,用按键式开关不香吗?!

触摸开关,让人有智能化和高级感的错觉,消费者吃这一套,现在家电还用按键开关的很少很少了,除了电器上总电源开关还用。

网友:
不错不错,柳暗花明,总算修好了

网友(2023-05-22):
好经验,记住了。

网友:
我的电磁炉触摸也失灵了,是不是也可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