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米买的顺造Z11 PRO 吸尘机电池

楼主(2022-02-16):
吸尘机用了一年 ,刚好过保修,电池就开始出问题了。感觉还是多花点钱买戴神好了。配件贼贵,官方旗舰店399一块。。。试试自己换电芯吧
原装电芯貌似是 三星的18650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看楼主这个电池保护板,99%有锁,你敢拆就锁给你看,没有专门的解锁工具,没办法解锁

网友A:
这板子看样子没有均衡电路,还是充满 量一下哪串电池电压最低 给单独补电

网友B:
断电就废,有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电就废,有锁~

额外接电带电换可以吗?

网友:
电池说:你敢拆开我就死给你看

网友:
断掉就锁死就是神秘的黑科技所在了。

网友:
跟笔记本保护板芯片有一拼,这些单片机故意把容量数据,写在RAM运存编程区,掉电后不给输出锁死,得在维修店有单片机程序和下载器刷入。个别友好点笔记本,可以飞线跳过MOS管芯片,用电池成功开机,可惜检测失败电源拒绝充电,最好配平衡充,或者几个废旧USB电源,几个4056充电小板DIY简易平衡充。有些主流型号笔记本可以配无锁兼容电池,改成原装松下三洋等3400大容量锂电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外接电带电换可以吗?

新旧电池全部充满后每粒电池都并联新电池后再拆除旧电池,全程所有电池单元不断电才可以,光是外接一个总电源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看样子没有均衡电路,还是充满 量一下哪串电池电压最低 给单独补电 ...

没有认真观察,每节电池都用镍片焊在电路板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旧电池全部充满后每粒电池都并联新电池后再拆除旧电池,全程所有电池单元不断电才可以,光是外接一个总 ...

带电操作,这得多紧张

网友:
京造,顺造,带森
100%有锁啊。。
而且你这个焊点位置也不是靠两侧。。。你想飞线都难

网上专业换电芯的,都是再拿一组电芯,一个个去飞,再去拆镍片的

网友:
这个一节节不断电换也不太难啊,就是麻烦

网友:
你这个比换笔记本电池还难

网友(2023-08-15):
跟着大佬,学习了。

网友(2024-02-19):
我的 经常第一个启动,启动不起来,要再摁两次,大概是电池问题? 先将就用着了,之前的小米电池,我拆了,然后锁了~~后来闲鱼上重新买了一个电池

网友:
楼主修拆好没?有没锁?

网友(2025-06-29):
要是能解译出SIG 信号传输的内容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