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伞骨

楼主(2022-02-16):
(图片)

网友:
十点钟方向也差不多要断了吧

网友A:
额,成本不低啊。剪一块罐头皮包在折断处就行了

网友B:
把槽里油漆挂掉埋节铜条锡焊焊接结实的很

网友:
建议换不锈钢雨伞骨架,DIY裁缝升级成降落伞布。雨伞只适合走路出行,骑自行车撑伞太危险,刮风时极易摔车。骑行雨衣通用些,走路和自行车都可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槽里油漆挂掉埋节铜条锡焊焊接结实的很

这伞骨好像没有漆的,直接细砂打磨再埋铜条焊接就行了,我也是这样修断了的伞骨的,的确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成本不低啊。剪一块罐头皮包在折断处就行了

2毛一个,1元5个包邮假货宝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