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Win10搜索栏里找出来的应用点击没有反应

楼主(2022-02-16):
请教一下坛友,我的Win10搜索栏里,比如我输入“计算器”,系统为我找出来以后,我点击“计算器”图标或者右侧“打开”选项,均无效。

同时系统自动跳到这个页面,仅有极少的情况可以正常打开需要搜索的应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Win+R  运行框里输入   calc
Win+R  运行框里输入   mspaint
Win+R  运行框里输入   notepad

这三个万年不变的经典需要强记。。。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本来就是bug10。

网友:
从不用该搜索栏的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R  运行框里输入   calc
Win+R  运行框里输入   mspaint
Win+R  运行框里输入   notepad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