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解莱泽曼手电筒灯头?

楼主(2022-02-16):
请问大家怎么拆开这个莱泽曼手电筒的头,因为里面接触不良,led时亮时不亮。打算拆开,以前一直以为是尾端开关问题,现在排除是尾端开关的问题,确实是头部led接触不良。观察了好找不到拆解办法,不想暴利拆解。还望有知道的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从电池正极那里拆的,看有没有卡口,有的话用尖嘴钳逆时针旋转拆下。

网友B:
看上去像是直接压进去的,找一根和玻璃直径差不多的塑料管用力往下顶一下看看,太紧的话可以试试先冷冻在快速加热外壳后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从电池正极那里拆的,看有没有卡口,有的话用尖嘴钳逆时针旋转拆下。 ...

里面是一体的没有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是直接压进去的,找一根和玻璃直径差不多的塑料管用力往下顶一下看看,太紧的话可以试试先冷冻在快 ...

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