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0.9V升压5V的 丝印E50D sot89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2-02-16):
这种芯片一直不知道型号
是最便宜的升压芯片,知道的告诉下。

楼主:
手机配合放大镜照的,以前的型号是hx3001的很杂牌的升压芯片。其实国产有十多个有品质的型号,比如微盟的

楼主:
感觉像BL8530

网友:
也有说是qx2303的,不过两者功能似乎一样

网友A:
帮顶,我也想找个芯片(到处都找不到资料,也不知可用什么型号替代)

网友B:
很普通的升压芯片,奇怪的是国产芯片打标都一样,泉芯的qx2303e50e,芯力微ce8301a50p,贝岭bl8530-501sm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配合放大镜照的,以前的型号是hx3001的很杂牌的升压芯片。其实国产有十多个有品质的型号,比如微盟的   ...

X宝上 很好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也想找个芯片(到处都找不到资料,也不知可用什么型号替代)

资料在这里: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618/7146031166002033.shtm

网友D:
这个是定压芯片,可以在输出和反馈脚之间直接串联LED或者稳压管提高输出电压,我改过一个给晶体管测试仪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普通的升压芯片,奇怪的是国产芯片打标都一样,泉芯的qx2303e50e,芯力微ce8301a50p,贝岭bl8530-501sm
...

这些国产的,都是买芯片封装的,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国产的,都是买芯片封装的,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原来如此,看来质量都差不多哈

网友:
国外有个芯片大全网站可以查下https://www.alldatasheet.com/。。。或者国内网购平台也行。看芯片内置mos,功率应该不高,零几年电子市场见过,碱性只能输出5伏最大200毫安,镍氢电压偏低输出100毫安。当初单节镍氢手机应急充,芝麻大小mos扩流,峰值输出5伏300毫安,可惜是透明塑料盖容易热死mos冒烟,要是铝合金USB母口盖散热好些。

网友:
这种芯片有很多,你们是咋选择的,同一产的型号就有好多,然后好像也没啥区别,也不知道哪个是新品,或许新型号还是老型号的阉割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资料在这里: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618/7146031166002033.shtm

谢谢帮忙,不过好像型号不对,是RW1608P,不是MX1608RX2。
我也用某小芯查过MX1608RX2的资料,引脚定义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帮忙,不过好像型号不对,是RW1608P,不是MX1608RX2。
我也用某小芯查过MX1608RX2的资料,引 ...

还有这事,卖家不是说的一样吗,还有图,难道卖家也是乱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定压芯片,可以在输出和反馈脚之间直接串联LED或者稳压管提高输出电压,我改过一个给晶体管测试仪用了{ ...

不是所有定压芯片都能改输出电压的,这块芯片貌似就没有反馈脚(应该集成在内部了),板上的电阻R1估计是LED限流电阻,你还能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事,卖家不是说的一样吗,还有图,难道卖家也是乱整

哪个卖家?我试了某宝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卖家?我试了某宝搜不到。。

福比特电子

网友:
谢谢,我问问卖家。搜店家进店铺,才搜到这个,直接搜型号说没搜到

网友:
太棒了,我问两型号是否通用,卖家叫我自己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