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公模电钻改6.35快接头,已更新进展。

楼主(2022-02-16):
偶然在多多看到了这个延长快换头,杆子比较粗11㎜(电钻输出轴10毫米),整好手里有两个16.8V的无刷公模钻,其中一个拿来打孔,另外一个就夹上披头当起子机用,拧电动车上的塑料螺丝很不错,就是夹头稍微松动披头就掉了,很恶心,看到这个快换头就产生了改造的想法,(这个夹头支持双头披头,还可以弹出来,口是斜坡,比较容易更换披头)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夹头杆的后端搞成和输出轴一样就行了,因为之前搞坏另外一个电钻的输出轴(两款电钻波箱夹头都一样,好像和博世哪款一模一样),然后我1比1重制了一个,精度还行吧,把原装轴承换好一点的同心度就很好了,今天搞了一半,明天继续。我还想参照坛友的改法整个无影灯。看后续夹头搞得怎么样。

楼主:
最新进展,还磨三个面就搞定。
三个面搞定,精度还可以,轴锁定很稳。待总装了

网友A:
有床子就是好

网友B:
厉害,这都D的上床了

网友C:
有床就是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床子就是好

话说我就是DIY洗车机,一狠心搞的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都D的上床了

再怎么看不起这个加工他得到车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床就是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做得小东西还是很不错,给我姨父做水壶塞,用了金丝楠木,桃木,最后是梨木才让他满意了,我也是醉了,一个水壶塞有什么讲究的。

网友:
这个快拆头好 可以自动弹出

网友D:
电池是搞电瓶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搞电瓶电池吗。

搞这个这个,表哥有个电动黄油枪,原装电池基本不能用了

网友:
有床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网友:
有床我还能说什么

楼主:
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不上这个,轴加工改造很成功,但是夹头本身内六角孔都是偏心的,披头晃得遭不住,只适合短披头,但是我喜欢长披头,还是有机会自己加工内六孔的时候再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不上这个,轴加工改造很成功,但是夹头本身内六角孔都是偏心的,披头晃得遭不 ...

这工作台和我的有的一比乱哄哄的哈

网友E:
内六角孔很难根本上不偏心,精度再高,买的批头不一定配合。配合的紧吧又换着费劲。谁能发明个理想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六角孔很难根本上不偏心,精度再高,买的批头不一定配合。配合的紧吧又换着费劲。谁能发明个理想方案啊{: ...

不是披头配合精度问题,而是内六角孔和主轴就不同心,根本无法用,只能用短披头

网友:
与另一位坛友的改法基本一样(但他用的是杆径刚好为10mm的快换头),改的不错,总体还是很成功的。至于内六角孔与主轴不太同心,这也算是很常见的,电批本来就不像电钻那样讲究同心度。不过也是有一些改善措施的:一开始快换头就可以对比、挑选一下;既然快换头杆径较粗,切削前可以手工纠偏一下再上车床加工,确保以六角孔的中心(而不是圆杆的中心)为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