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 4080 (中创ET430)手持数字电桥拆机测评

楼主(2022-02-16):
胜利4080手持数字电桥,是中创给胜利贴牌代工的,对应中创的型号是ET430(功能几乎一样)。
锂电池供电,可以充电。彩屏视觉效果可以。 100Hz-100KHz,支持四线(五线)开尔文夹,也支持普通表笔座,测量比较灵活!
过多的测评也不介绍了,很早就有的产品,很多人都有。
主要说一下,我发现的一些问题。
中创430商品介绍里注明是不支持偏置电压的。胜利4080偏置电压和电解电容功能,默认有一个500mV偏置电压,但是不可调。
4080的4Ω 以下档位,读数跳动很厉害,有至少十几个字的跳动,频率设置1K,跳动小一些,换句话说,本来测小电阻是电桥的强项,但是,这款电桥除外,当然,手册说明书里也标明了,这个电桥20M和4Ω以下档位精度是最差的。所以,测试结果也符合手册规定的精度,只是跟心里预期相差甚远!你要是打算买这款电桥去测量毫欧级电阻,我劝你放弃!
再有就是按键,好多按键按下去容易卡住,不回弹,体验非常不友好!
整体做工其实不算太好,塑料外壳塑料感太强。内部主板做的也一般,焊接工艺一般,电路设计比较简陋,当然,你也可以说它集成度高。好多芯片都打磨了。你说气人不?做工可能跟售价有关吧,这个配置售价500多,算便宜了。
总结就是,这电桥测电容流弊,测小电阻鸡肋!

楼主:
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四线插座,上下两片铜弹片不插测试夹具的时候上下是贴在一起的,估计是为了下面的两线测试座。我用东西把上下两片隔离,测量结果有很大影响!香蕉笔座实际上是跟四线中的下面两片电流端铜片相连的!

网友A:
为什么国内的厂家都喜欢把集成块的型号给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国内的厂家都喜欢把集成块的型号给磨了???

怕抄板?

网友:
我也有一个,貌似所有芯片都没打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四线插座,上下两片铜弹片不插测试夹具的时候上下是贴在一起的,估计是为了下面的两 ...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入手的,看外壳是老款啊

网友:
不会修大佬最近真是肝疯了,我等入门者算是高兴死了,可以学习到一点新东西了

网友C:
新款没打磨
话说做一个开尔文夹挺好的(成品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没打磨
话说做一个开尔文夹挺好的(成品真贵)

这个电桥开尔文夹毫无意义了!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入手的,看外壳是老款啊

主板版本是2015,主板出厂日期貌似19年。最新款外观都变了

网友:
电容OK就行,电阻用5-6位台表测。

网友:
我也有一个,貌似所有芯片都没打磨

有空上个图看看

网友:
升级下软件吧,你这个版本太老,电容单位都是uF,新的都是μF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桥开尔文夹毫无意义了!跳!

这代工也太稀烂了!!!

中创ET430比这个强多了,当然是指2020年之前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代工也太稀烂了!!!

中创ET430比这个强多了,当然是指2020年之前的产品。 ...

看了坛友的中创拆机图,一样的做工。这牌子确实用料做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坛友的中创拆机图,一样的做工。这牌子确实用料做工不行。

当初,拿的是中创ET430全新货,感觉不爽;正好有人出ET432,还带贴片钳就收了。

当时想比较一下做工,就拆开了对比了一下,发现432是17年5月的产品,430是19年10月的,没法比较,因为430的元件明显降低了N个档次,而且430外壳没有屏蔽层。

楼主:
找了坛友发的拆机图,432主板跟430几乎没啥区别,跟汉泰的电桥有几分相似,可能方案类似。对比同惠和安柏的电桥,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楼主:
插座小板的做的跟安柏差距太大,保护电路太节省了,还有那个USB口的固定,一坨胶,太随意了。

网友:
不会修包孕赠出吧

网友:
你这个老款的,新款的一个德行,按键不回弹。做工稀烂,屏幕稀烂,还不如单色或者双色屏幕。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是500元档位,能买到精度尚可,能到100KHZ频率的,还带保修的商品,手持电桥了。对于家里桌子不大,台式不方便,使用频率不高的用户,是个很好的选择。PS,许老师电桥7.8Khz大了点。100Khz要自己动手,还有个论坛小电桥,总担心出问题没有售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