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下水式小厨宝怎么安装?

楼主(2022-02-16):
家里想添置一个小厨宝,不想用上水小厨宝,想在水龙头上面装一个。不知道哪位师傅装过?或者和燃气热水器相连,减少管道布置。

网友:
水龙头底下装一个?直接冷水进小厨宝再出水龙头就行了啊,开关装上面方便点

网友A:
我装在水龙头下面橱柜里面,使用很方便,如果装上面的话,这个水管比较不好走,最后还是要到水槽下面连接水龙头热水管。

网友:
出水口可以装一个,也可以连燃气热水器,最好用冷热水水龙头,可以方便冬天和夏天使用。

网友B:
现在小厨宝已经脱离了厨宝概念,都是1500W左右或以上的。厨宝应该是500W左右的功率。

网友:
想好用,还是燃气的好,燃气的热水一点不会浪费,连燃气接条热水管都觉得麻烦,更不用说加个加热水设备了。

网友:
靠近需要的龙头安装就行了,跟燃气水管中间加个3通加两个阀,记得保证一个开一个关就好了。

网友:
有燃气热水器还要这玩意干啥,又浪费又不安全...

网友:
管道和电线没有预埋,都很麻烦的

网友C:
之前家里的小厨宝坏了,研究半天干脆直接上热水器,水量大,价格也没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家里的小厨宝坏了,研究半天干脆直接上热水器,水量大,价格也没贵多少。 ...

燃气的吗

网友D:
有一款水杯大小的,3000W或5000W的台面下使用的即热式电热水器,只要线路容量够,有地线配置的,都可以很方便的安装,仅仅使用原有的自来水管,更换一个混水的水龙头就好。

网友E:
不建议装这个东西,我以前装过,现在闲置了。容量太小,我买的大耳朵的,保温性能很差,能耗不低。如果一定要装,建议拆机看看,评价一下保温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在水龙头下面橱柜里面,使用很方便,如果装上面的话,这个水管比较不好走,最后还是要到水槽下面连接水 ...

嗯,妥妥的增加幸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装这个东西,我以前装过,现在闲置了。容量太小,我买的大耳朵的,保温性能很差,能耗不低。如果一定 ...

买这个一定要买有存水保温的。

网友F:
话说,到底用小厨宝省还是直接用燃气省?感觉直接用燃气每次洗个手等热水都得浪费一盆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话说,到底用小厨宝省还是直接用燃气省?感觉直接用燃气每次洗个手等热水都得浪费一盆水。 ...

一次用水量多的话要用燃气的。我之前在厨房装的小厨宝洗碗洗菜热水不够,后来改了燃气供热水(装修时有预留管路)。浴室淋浴有燃气和60L电热水器,有管路转换,现在最多用的还是燃气的,因为不用等热水。卫生间洗脸盆用的5L小厨宝,因为就是刷牙洗脸,用的热水量不多,有电开关控制,短期用的时候开电开关,老人长期在家的就一直打开电开关,开水龙头就出热水,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水杯大小的,3000W或5000W的台面下使用的即热式电热水器,只要线路容量够,有地线配置的,都可以很方 ...

不想用台下的

网友:
电的,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小厨宝已经脱离了厨宝概念,都是1500W左右或以上的。厨宝应该是500W左右的功率。 ...

1500W,加热速度快啊,400W,慢的很,出热水严重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