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透明电烙铁试用记

楼主(2022-02-16):
这东西老实好看啊 买一个玩玩 。。呵呵

拆。。是两瓣亚克力合起来的 估计是因为摇杆安装方便,不过这样结构强度比不上黄花烙铁那种一体结构牢靠

一顿测试 这东西7-8v都可以工作  电压已经经指示不准了 13.3v以上才准

这原装Hakko烙铁芯6-7v都可以化锡 导热效率实在太高了  所以12v随便可以用

找了一个笔记本电源轻松使用 实际测试 19v左右就2.5A左右就足够了

一百七十度 休眠设置  拿起来8秒左右温度就可以化锡  实在太方便了
太喜欢这个显示屏幕了 设置长亮  亮度8-10就足够了 贼漂亮

楼主:
倒数第一张 第三张 用不到了  白准备了  呵呵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只不带显示的,拿回来试了一下正常就放一边了。主要是电源那个5.5的头大又重

网友:
目前还在936的坑里,还是去年卖蜂蜜哪里的荣邦,一体头感觉比黄花的905好用多了,下步准备上t12.平常用的很少,慢慢来

网友B:
T12本来供电范围就很宽的,但是最高不要超过24V,免得损坏了;最低电压我没测试过,但是12V肯定可以保证焊接小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
最近准备入手一个  烙铁和万用表

网友:
昨天刚刚看了这个,楼主就发来测试了。我打算买个pd的诱骗转接头,需要的时候直接用手机的pd的充电头当电源。这样子小烙铁收纳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我撸了一个12伏的,没显示调温的,打算用锂电供电玩玩

网友:
眼馋了,也算弄个,用18650电池组供电,可放车上,随时户外维修(尽管这样机会一生可能也碰不上,但做为之家道友,总是喜欢杞人忧天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网友:
透明的看起来好玩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能分享一下连接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只不带显示的,拿回来试了一下正常就放一边了。主要是电源那个5.5的头大又重 ...

换成这种头子  再加硅胶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只不带显示的,拿回来试了一下正常就放一边了。主要是电源那个5.5的头大又重 ...

本来也计划买个不带显示的 拿来改

掏空外做一个2寸那种tft液晶屏控制器漂亮

后来一想 亚克力是干嘛用的 就是拿来透光透数字的 不是更漂亮吗  立马改主意了
呵呵
说实在 现在的产品不管什么都是 供大于求  外观不漂亮 谈什么性能

你看看那些手机做来做去 就是拿着外观做文章。。

看着那些jB245的烙铁头   我直想笑  象个大XX  还贵的要死

2秒化锡有啥用? 焊卫星还是焊导弹 ??哈哈哈

7,8秒已经很好用了 基本拿起来呆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好玩儿
可以搞一个
分享下车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这种头子  再加硅胶软线

要加钱,不符合坛友作风

网友:
透明看着很骚气

网友:
我也买了个,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本来供电范围就很宽的,但是最高不要超过24V,免得损坏了;最低电压我没测试过,但是12V肯定可以保证焊 ...

6v 都可以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