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06年三星手机的座充,改锂电充电器用的,用料足

楼主(2022-02-16):
好像是当年三星翻盖机的,配这么好的座充。这个把取样电阻改下 ,并个0.5欧的 充电电流能上1A,好像用了个单片机。

网友:
用的上就改吧,现在家里都不缺这充电头,

网友A:
板子大  占地方   电流还小    不如便宜的4056来的实在   曾经买的那些三星充电器都在吃灰

网友:
有些手机座充没容量限制可以改,18650锂电芯充电器。有些带时间容量限制程序,低于3伏18650充到3点8伏断电保护,认为成故障电池,需要配合24小时定时插座,设定3小时充电断电1小时循环,重置座充单片机程序。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必须有保护板才能改其它电芯,DIY高通QC2快充电池架等,只是规格合适4点4伏电芯难找,大多数4点2伏普通款。

网友B:
这种三星手机座充用料足,但大多有充电时间限制,充容量大的锂电池,会一次充不满。现在看来远不如4056之类的实用。

网友C:
我还记得以前很多拿三星的电池盒充电器去改18650或者万能充的,负极和检测脚上焊一个2.2kΩ的电阻,再接线出来就搞定了。TP4056充电板出来后,很少有人改这种东西了。

网友:
单片机让人抓耳挠腮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偶尔充电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三星手机座充用料足,但大多有充电时间限制,充容量大的锂电池,会一次充不满。现在看来远不如4056之类 ...

给爆炸吓怕了,三星手机亮屏的时候不能快充

网友:
取样电阻   哪个是?我也想改

楼主:
R13.14.15,1欧的取样。
至于容量限制,也没有实验

网友:
看这很像当年三星下翻盖手机用的座充,感觉应该是N188或者N288手机座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大  占地方   电流还小    不如便宜的4056来的实在   曾经买的那些三星充电器都在吃灰 ...

稳定性不是4056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记得以前很多拿三星的电池盒充电器去改18650或者万能充的,负极和检测脚上焊一个2.2kΩ的电阻,再接线 ...

是的。接个2.2K电阻。识别

网友(2022-06-27):
那个年代还没有快充一说呢!有大容量电池一说,比正常电池厚

楼主(2023-04-06):
当年可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三星的产品做工和用料可以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不错啊

网友(2023-05-12):
三星座充是先进的脉冲充电,比4056这种线性充电发热小。要比也得是MAX1879脉冲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