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兄弟那里买的E900v22C,终于折腾好刷机包

楼主(2022-02-17):
原系统进入设置和设置WIFI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修改把密码去掉了

系统自带root权限,但是没有权限管理软件,弄了个SuperUser专业版放进去,折腾了两天才把这个弄好,运行提示要更新二进制文件,更新就卡屏又重刷,其实能用,就是不要更新二进制文件,SuperUser对安卓9支持不太好,所以反编译后把更新去掉顺便改成强制横屏,方便遥控在电视上操作。折腾过程中试过用面具打了boot的补丁,但试了几次都是反复重启,放弃了,还是采用自带的root。

创维的盒子有备份分区,刷机的时候会自动将固件包备份进去,以后出问题就恢复,挺方便的

网友A:
刚买了个同型号的,
兄弟,求固件,我广东的。

网友B:
论坛卖这个的实在是贵,在咸鱼看到中兴的咪咕mgv3001同样是9.0的,人家也是刷好机仅卖70元,不用折腾,于是就直接买了.

网友C:
E900v22E很容易就刷机了,C很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卖这个的实在是贵,在咸鱼看到中兴的咪咕mgv3001同样是9.0的,人家也是刷好机仅卖70元,不用折腾,于是 ...

这个也是刷好机的,就是我的强迫症要改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E900v22E很容易就刷机了,C很麻烦么?

刷机简单,强迫症要改一些东西到刷机包里面,免得每次都要改,第一次做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个同型号的,
兄弟,求固件,我广东的。

固件百度搜索有的,还有盒子skbackup分区里面也有备份直接拷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个同型号的,
兄弟,求固件,我广东的。

https://www.znds.com/tv-1211842-1-1.html

网友(2022-03-19):
引用 网友C:
E900v22E很容易就刷机了,C很麻烦么?

我的E900V22E是905L3主控,2+8不带WIFI,刷了乐家桌面不是很好用。有当贝桌面的不?

网友D(2022-05-18):
lz,请问一下,我刷了这个固件,开机不能自动进入桌面,wifi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请问一下,我刷了这个固件,开机不能自动进入桌面,wifi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呀? ...

应该是包不合适,驱动不对,换一个包试试,智能电视上有个新春主题那个包不错,我就是用那个改的

网友E(2022-06-17):
楼主能共享下修改去密码的教程和反编译后的supersu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共享下修改去密码的教程和反编译后的supersu嘛

我晚上回来整理一下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共享下修改去密码的教程和反编译后的supersu嘛

将com\android\smart\terminal\settings\LoginDialog.smali
showLogin()
函数内容直接改为
return-void

com\android\smart\terminal\settings\network\presenters\WifiPresenter.smali

public void switchWifi() {
        if (this.isWifiOn) {
            switchOff();
        } else {
            login();//改为switchOn
        }
    }

重新用APKDB编译回dex文件替换apk中的文件,不用签名,签名无法安装,直接拷贝替换原来的文件即可

SuperSUPro去更新横屏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cav5TBLOCj4oaDbLmo3GA?pwd=4sk6 提取码: 4sk6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2022-10-06):
引用 楼主:
将com\android\smart\terminal\settings\LoginDialog.smali
showLogin()
函数内容直接改为

老哥  链接掉了  补个链接呗

网友(2024-03-29):
引用 楼主:
将com\android\smart\terminal\settings\LoginDialog.smali
showLogin()
函数内容直接改为

这里是怎么替换呢?我改创维设置的apk,签名之后安装不了!

网友:
对安卓9支持不好?,压根没有支持,supersu只支持到安卓8.1,这种高版本应该用面具了,也就是magisk,还折腾这老玩意,我也真是佩服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