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环牛变压器怎么计算功率?

楼主(2022-02-17):
突然想做几个环牛变压器做强起玩玩,但不知道怎么计算功率!什么铁芯横截面积!有高手吗,指点下。

网友:
百度上有计算公式

网友:
百度搜“环形变压器计算器”即可。

无非就是截面积,磁通量,算出最大功率,然后再根据功率算出初次级匝数比,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