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兆宽带速率 哪款做软路由器最合适

楼主(2022-02-17):
各位码友们:

最近变更工作室宽带速率,从300兆更换为1000兆。准备在搭建一个软路由:

1,  友善 R4S和R2S

2,小型工控机 J1900

从硬件的功耗,稳定性,性价比综合考虑:

那款方案更合适些?

网友A:
R2S跑满千兆没问题,问题是网口有点少

网友B:
d525的配置应该也够吧

网友:
软路由 要考虑 的是软件 ,要性能 ,,,不用考虑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525的配置应该也够吧

别折腾这个,接u盘开机起步12瓦~15瓦,价格怎么也要70-80元,每瓦每年大约5元,性能太差了,光是功耗楼主那种j1900我有,大约300元,不算机械硬盘就5~7瓦。性能强不少,能跑些应用了

r2s有一个网口是走USB的。不知道稳定性和性能有没有损耗。

另外其实光是路由的话,跑千兆对普通路由器来说压力很低的。架软路由都是要跑应用,nas或者要加密上网的才会出现性能问题

网友C:
我用软件路由,就没有合适的AP方案,后来算了,K2P刷了个高恪!

直联光猫也跑不到1000兆,还没移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525的配置应该也够吧

D525很少有千兆的,定制的板子性价比又不高了,而且D525对于现在的机器来说功耗也不算低了,选D525还不如选D2550之类的了。

网友:
我选择了企业级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S跑满千兆没问题,问题是网口有点少

软路由两个网口应该够了吧,毕竟后边还要接无线路由或交换机等的。

网友E:
如果D525是20W的话,J1900是10W,电费平均一天0.5元/度,D525软路由100元,J1900要600元,那么要11年5个月两者的成本才能一致,之前的D525肯定要省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525很少有千兆的,定制的板子性价比又不高了,而且D525对于现在的机器来说功耗也不算低了,选D525还不如 ...

收了了十多台双千兆的525带机箱,长城定制的,现在很多都是定制的千兆

网友:
J1900友善有点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D525是20W的话,J1900是10W,电费平均一天0.5元/度,D525软路由100元,J1900要600元,那么要11年5个月 ...

性能呢?而且j1900 四网口现在一般只要300-35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收了了十多台双千兆的525带机箱,长城定制的,现在很多都是定制的千兆

什么价啊?我以前收的都是百兆和不带网口的,价格和现在的D2550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用软件路由,就没有合适的AP方案,后来算了,K2P刷了个高恪!

直联光猫也跑不到1000兆,还没移动! ...

高恪应该是用OP源码改的,不支持硬件nat,所以最高应该也就500M左右

网友:
貌似有些软路由跑不到千兆的,以前看到过相关介绍,忘记了。

至于单网口还是双网口其实不太重要。除非楼主是时时刻刻跑满上下行的重度网络使用要求。否则单臂路由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是上行+下行最大只能达到1000M。

网友:
看了一些帖子,都说友善的固件比较少,不知道稳定的多不多呢。J1900固件多比较成熟。至于价钱,友善的比J1900贵吧。功耗也就几W的事,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啊?我以前收的都是百兆和不带网口的,价格和现在的D2550差不多了

几十块,不带电源内存硬盘,有机箱,大小是20.5CM跟22CM,比较迷你的小主机,直接12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恪应该是用OP源码改的,不支持硬件nat,所以最高应该也就500M左右

软快快也跑不到1000,试过网线直连电脑用window系统拔号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