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10-10700七彩虹B460主板台式电脑

楼主(2022-02-17):
配置如图,卖主机
外壳是自己亚克力做的,设计是放到角落里,开机键用成品开关引到桌面,这样不占据桌面空间。适合做软路由HTPC等。

机箱内尺寸是235x255x83
机箱如图

电源

硬件配置如下

不卖显示器

整机通电鲁大师检测不到500小时(我倒资料之前445,后来倒资料了,小时数会多点)

主板itx版型
内存频率3000单根16G
固态250G

该交代的都说了,不全的再问吧,贴在机在

坛友价广东省内2100
省外要看看运费,因为要保价,说不准
稍后上闲鱼链接

楼主:
【闲鱼】https://m.tb.cn/h.fOjqnJU?tk=X8gR2eY2cAd「我在闲鱼发布了【I7-10700(CPU)七彩虹CVN B460I ITX】」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因为开始想分开挂所以主板啥的在机箱里拿出来了

楼主:
懂行的应该知道其实这个散热器,这个机箱,压不住10700的,我又不想换大机箱太累赘了,所以直接上了笔记本。
如果卖家买回去,机箱散热基本要换(不然也不住CPU性能发挥不出来)
所以前面解释机箱适合做HTPC软路由的机箱了,机箱目前可以上2个2.5寸硬盘,有预留另外两个2.5硬盘位,如果需要我做硬盘架,一共可以上4个2.5硬盘,其它需求就要买家自己动手拉

网友:
还是花了相当的功夫的。

网友A:
I7-10700 65W 压不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行的应该知道其实这个散热器,这个机箱,压不住10700的,我又不想换大机箱太累赘了,所以直接上了笔记本 ...

不要机箱电源。私下价格。。谢谢

楼主:
已出感谢论坛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7-10700 65W 压不住吗?

原来I510400没问题,换I7-10700后跑分温度超过60感觉睿频不上去,应该是核心温度高了,降频了吧,小机箱散热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又是原装散热,没有热管的。主板设置是默认的,不知道了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0MjUxNTYyNA==.html
发货全流程,顺丰嫌弃我慢了
第一次卖配件类的东西,因为后面要装机啥的不确定因素多好多都看买家操作了,所以拍了全流程,小白心慌慌啊,毕竟一个U都一千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I510400没问题,换I7-10700后跑分温度超过60感觉睿频不上去,应该是核心温度高了,降频了吧,小机箱 ...

主要是这个主板的供电也上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0MjUxNTYyNA==.html
发货全流程,顺丰嫌弃我慢了
第一次卖配件 ...

是不是还有密码?我瞅瞅你这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这个主板的供电也上不了。。。

65瓦U,主板供电肯定没问题的,你要说我的1U电源不好我还信两成,你查查七彩虹的参数,带这U没毛病,就是接口少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7-10700 65W 压不住吗?

至少100W,TDP不等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有密码?我瞅瞅你这过程

没啥看的全是方言,就是一镜到底拍下了主要东西正反,边角,各表面有无缺陷,然后装箱放配件,顺丰封箱,贴快递单。这不是参加闲鱼小法庭多了吗,官方推送也说最好这样,交易不出问题是不会放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100W,TDP不等于功耗

对的。。。这个鸟主板是默认65W的,,只有30+分。。我到手给改到125W 可是最高也只能到100W。但是大湿的分一下就到了445133。。。但是平时很少用到这个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看的全是方言,就是一镜到底拍下了主要东西正反,边角,各表面有无缺陷,然后装箱放配件,顺丰封箱, ...

哈哈哈。。我能不能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5瓦U,主板供电肯定没问题的,你要说我的1U电源不好我还信两成,你查查七彩虹的参数,带这U没毛病,就是 ...

今晚不死心出去玩回来又跑了一下。。。
这个东东65W是出不了高分的。。我设置到125W 但是只能到100W。。如果能到125W哪就能到47

网友D:
你这个内存跑分不高啊,双通道优势大,还有你的NVME硬盘分也好低,我的9400F默认设置跑分比你的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内存跑分不高啊,双通道优势大,还有你的NVME因公分也好低,我的9400F默认设置跑分比你的都高
...

那我内存是啥情况?难道真的是双通道影响了?那内存我看过频率可以跑到两千九百多,CPU实时功耗我不知道怎么看,超频选项也不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