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充电起火的罪魁祸首是串充

楼主(2022-02-17):
电动车起火多了去了,无论电动汽车还是二轮三轮电动车。充电起火只有一个原因,串充,某串电池电压超高造成。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平衡充。
平衡充就相当于,大大小小不同的水桶放一起,先倒满水。然后使用时这些桶放出同样体积的水,平衡充就相当于,再补回同有多的水。绝不会有哪个桶溢出。
希望论坛的大师们,在设计锂电充电器时,考虑设计独立平衡充,而不是基于放电的均衡的串接充电器。

网友:
串联不是原罪。只不过是加大了制作复杂度而已
另外,凡事都有几率性,这也是改变不了的。
为危险多加一道防范最紧要

网友A:
分析得有道理。但电池上没有均衡保护板吗?这么简单的问题,设计者不会没考虑吧!

网友B:
别想太简单了。全球都有电池研究,谁不想做好占领市场?这个问题并不是能靠单个领域的大神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有道理。但电池上没有均衡保护板吗?这么简单的问题,设计者不会没考虑吧! ...

均衡功能是某串电压超过了,放电,一边充一边放。但充电电流往往几安培到几十安培,而均衡的放电只有几百毫安到一两安培。着火是迟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想太简单了。全球都有电池研究,谁不想做好占领市场?这个问题并不是能靠单个领域的大神能解决的 ...

串充与并充主要是成本和体积的考虑。

网友C:
呵呵,还平衡充!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在车棚安装的按时付费的充电箱,根本没时间给你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平衡充!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在车棚安装的按时付费的充电箱,根本没时间给你均衡 ...

室外充电还有一个最大隐患。零度以下充电可能析锂,造成内部短路起火。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更多使用大容量单体而不是几百个小容量并联,你想,一块电池出事故可能性大还是100块电池出事故可能性大

网友:
不是有保护板么,应该有单串幸过压保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均衡功能是某串电压超过了,放电,一边充一边放。但充电电流往往几安培到几十安培,而均衡的放电只有几百 ...

单串也有过压保护的好不好,不是说单靠均衡来泄压。单串超压会断开输入输出的。

网友:
那么手机充电起火是什么原因?

网友E:
电压差只会导致电池包容量衰减,串联充电有BMS过压保护。最大的问题是三无电池,小作坊出的设计和生产工艺没有保证,电芯很多也是拆机回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差只会导致电池包容量衰减,串联充电有BMS过压保护。最大的问题是三无电池,小作坊出的设计和生产工艺 ...

这个回复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差只会导致电池包容量衰减,串联充电有BMS过压保护。最大的问题是三无电池,小作坊出的设计和生产工艺 ...

电动汽车着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更多使用大容量单体而不是几百个小容量并联,你想,一块电池出事故可能性大还是100块电池出事故 ...

用大单体的烧起来那个不是烧是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更多使用大容量单体而不是几百个小容量并联,你想,一块电池出事故可能性大还是100块电池出事故 ...

杭州那个瞬间爆炸,估计就是大体积的~小体积的开始只有和鞭炮一样,起火的时候起码可以跑的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动汽车着火很多。

汽油车一年也烧很多,只是没报道出来而已,不要怀疑媒体娱乐是否有被操控,我从事锂电池行业7年,也不用质疑我的专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油车一年也烧很多,只是没报道出来而已,不要怀疑媒体娱乐是否有被操控,我从事锂电池行业7年, ...

工作过不代表专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