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浣熊HM-820A养生壶,开机运行后显示E3故障代码是热敏电阻损坏吗?

楼主(2022-02-17):
这个养生壶应该是电热水壶的衍生,一个底座,水壶下面有个插座和底座连接。到设定温度自动跳开。
之前使用还算正常,突然在使用时跳E3代码,本来以为是过热。放凉以后再通电故障依旧。已经不是使用一段时间出现代码。而是一通电源就显示E3代码。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毛病?

这是刚插电是后的待机状态,目前电源开关的触摸也不灵了

无论选择任何功能都是显示E3

这是型号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坏了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上面有故障代码说明,可以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E3就是误判干烧了,热敏电阻问题,但是触摸有毛病也可能是底座坏了,检测热敏部分也不行了

便宜货,换个吧,我不觉得人工比这玩意便宜

网友:
热敏电阻坏了,买个同型号换上即可。

网友:
就是检测锅检测不到,报错吧!

网友:
去官网找故障代码,之前我有个茶吧机报啥错忘记了,底盘磨损了接触不良,转一下会好,你这个不确定,我是找卖家问的...

网友:
拔掉电源。把底座接触圈擦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上面有故障代码说明,可以判断故障部位。

说明书写的很含糊,只说E3是热保护了

网友B:
以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的经验,估计是你的养生壶板子里面那个降压电容有问题了,建议直接代换一下,估计应该是450v1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的经验,估计是你的养生壶板子里面那个降压电容有问题了,建议直接代换一下,估计应该 ...

请高人掌掌眼,我把板子看了看,似乎没有损坏,手头正好没有万用表,也没法测量。

网友:
说明书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干烧了,左上那个红色2针插头拔了,连个几十K电阻,通电不再显示E3就是壶里面热敏电阻的毛病,或连接器(就是一公一母两个5环),还是E3就是板的毛病,至于怎么修我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高人掌掌眼,我把板子看了看,似乎没有损坏,手头正好没有万用表,也没法测量。

...

代换一下右下角那个黄色的电容,那个电容容量不足,容易出各种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一下右下角那个黄色的电容,那个电容容量不足,容易出各种怪问题。 ...

多谢指点。我还发现个情况,插头插上,待机状态,没有声音,如果打开“开始”开关,不做任何其他选择,插头部分就会有嗡嗡声。我以为是听错了,特意让另一个人听,还是这样。的确是插头部分的声音不是板子。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一下右下角那个黄色的电容,那个电容容量不足,容易出各种怪问题。 ...

感谢大佬指点迷津,把那个安规电容换掉,疑难杂症解决。就是这玩意没几块钱,运费比电容贵